移远4G七模全网通EC20硬件和软件AT资料调试交流,全球LTE频段

楼主(2017-12-16):
移远4G七模全网通EC20硬件和软件AT调试交流,全球LTE频段

按网速划分:
  • CAT-NB: 20~30kbps, 重要特点是超低功耗,超高灵敏度
  • CATM: 1Mbps,目前在国内没有网络,据说移动打算布,而在美洲已有CATM网络,并商用了.
  • CAT1: 10Mbps
  • CAT3: 100Mbps
  • CAT4: 150Mbps
  • CAT6: 300Mbps

按区域划分,由于4G的频段非常之多,并且每个地区频段还不太一样,难于统一,而且不同地区它还会有自己的独立认证,我们中国3C认证,TA认证,再如美国,除了FCC认证明外,它还会要求有运营商的认证,比如AT&T.没有相应的认证,即使频段符合,运营商也不允许设备接入进来.
  • -CE   China, India
  • -E     EMEA, Korea, Thailand, India
  • -A     America AT&T,相当于中国的电信
  • -V     America Verizon,相当于中国移动
  • -AUT Australia
  • -AU   Latin America, ANZ, Taiwan
  • -J     Japan

调试工具

中国大陆4G频段
China Mobile  190039
China Mobile  230040
China Mobile  250041
China Telecom8505
China Telecom18003
China Telecom21001
China Telecom230040
China Telecom250041
China Unicom  18003
China Unicom  230040
China Unicom  250041
中国香港4G频段
China Mobile HK  18003
China Mobile HK  230040
China Mobile HK  26007
csl              18003
csl              26007
csl?/?3         26007
SmarTone         9008
SmarTone         18003
SmarTone         26007
中国台湾4G频段
APT               70028
APT               9008
Chunghwa Telecom  9008
Chunghwa Telecom  18003
Chunghwa Telecom  26007
FarEasTone        70028
FarEasTone        18003
FarEasTone        26007
Taiwan Mobile     70028
Taiwan Mobile     18003
Taiwan Star      9008
Taiwan Star      26007
中国澳门4G频段
China Telecom18003
CTM           18003
CTM           230040
SmarTone      18003

详情点: https://bbs.21ic.com/home.php?mod ... &view=me&from=space

楼主:
频段选型参考:
  • -E     B1/ B3/ B5/ B7/ B8/ B20 /B38/ B40 /B41
  • -A     B2/ B4/ B12
  • -V     B4/ B13
  • -AUT B1/ B3/ B5/ B7/ B28
  • -AU   B1/ B2①/ B3/ B4/ B5/ B7/ B8/ B28 /B40
  • -J     B1/ B3/ B8/ B18/ B19/ B26 /B41
  • -CE   B1/ B3/ B5/ B8 /B34/ B38/ B39/ B40/ B41

从功能上可以分为:
  • 带语音,带GPS,北斗定位的全功能模块
  • 带语音,不带GPS,不带北斗定位的
  • 不带电话语音,不带GPS,不带北斗定位的
  • 支持MQTT协议的,

MC30 是一款集成了GPRS、GSM、GPS、北斗、Wi-Fi 辅助定位功能的通信模块。实现室内、室外无缝定位,彻底解决当前设备室内无法定位的问题。

楼主:
南非4G频段
Cell C18003
Cell C21001
MTN(Afrihost)18003
MTN21001
Neotel18003
Telkom/8ta18003
Telkom/8ta230040
Vodacom9008
Vodacom18003
Vodacom21001

网友A:
EC20在很多车载项目上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20在很多车载项目上用很多

是的,我们如今又出了一个车规级的4G模块

  • AG35基于高通MDM9628车载前装芯片研发,严格按照 IATF 16949:2016 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而制造,并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完全遵循车规级产品的质量流程,包括PPAP、8D、DFMEA、PFMEA等,因此可以经受严苛的高低温、震动等恶劣环境的考验,同时具有优越的防静电和防电磁干扰功能。
  • AG35 支持多输入多输出技术(MIMO), 在接收端可以使用多个接收天线,使信号通过接收端的多个天线进行接收,从而降低误码率、改善通信质量。同时,它内置了多星座高精度GNSS(GPS/ GLONASS/ BeiDou/ Galileo/ QZSS)接收机,在简化产品设计的同时,还大大提升了定位精度与速度。
  • AG35适用于汽车相关领域,如车队管理、车辆追踪、车载导航系统、车载远程监控、远程车辆诊断、车载无线路由器、车载信息娱乐系统等。

楼主:
美国4G频段
Adams Networks700 c17
AlaskaComm?/?GCI17004
AT&T700 b c17
AT&T8505
AT&T17004
AT&T19002
AT&T2300 a b30
Big River Broadband1700 a4
BIT Broadband700 b12
Bluegrass Cellular700 b c12
Bug Tussel Wireless17004
C Spire700 a b c12
C Spire8505
C Spire1700 a b c4
C Spire19002
C Spire250041
ClearTalk17004
ClearTalk19002
Colorado Valley Com700 a12
ETC700 b12
Evolve Broadband700 b17
Infrastructure Networks70012
iWireless1700 a4
iWireless19002
Mosaic Telecom700 c12
Mosaic Telecom1700 a4
Nex-Tech Wireless700 b12
Nortex700 b17
PTCI700 b c12
PTC700 c12
Redzone Wireless250041
Rise Broadband250041
Rock Wireless70012
Silver Star70012
Space Data Corporation1700 a4
Speed Connect250041
Sprint85026
Sprint1900 g25
Sprint250041
Syringa Wireless700 a12
T-Mobile60071
T-Mobile700 a12
T-Mobile700 b12
T-Mobile17004
T-Mobile19002
U.S. Cellular700 a b12
U.S. Cellular8505
United Wireless700 c12
Verizon700 c13
Verizon17004
Verizon19002
VTel Wireless700 c17
VTel Wireless17004
West Central Wireless700 a b12

楼主:
印度4G频段

Airtel18003
Airtel230040
Idea18003
Idea21001
Idea230040
Jio8505
Jio18003
Jio230040
Airtel/Telenor18003
Vodafone18003

楼主:
泰国4G频段
AIS9008
AIS18003
AIS21001
DTAC18003
DTAC21001
TrueMove-H18003
TrueMove-H21001

楼主:
印度尼西亚4G频段
Berca Hardayaperkasa(hinet)230040
Indosat Ooredoo9008
Indosat Ooredoo18003
Net1 STI(Ceria)45031
First Media PT Internux(Bolt!)230040
Smartfren8505
Smartfren230040
Telkomsel9008
Telkomsel18003
Telkomsel230040
XL Axiata9008
XL Axiata18003

楼主:
马来西亚4G频段

Celcom18003
Celcom/Puncak(Altel)26007
Digi9008
Digi18003
Digi26007
Maxis18003
Maxis/REDtone26007
Telekom Malaysia(webe)8505
Telekom Malaysia(webe)230040
U Mobile18003
U Mobile26007
Yes 4G260038
Yes 4G230040

新加坡4G频段

M118003
M126007
Singtel9008
Singtel18003
Singtel26007
StarHub18003
StarHub26007
StarHub260038

楼主:
俄罗斯4G频段
VimpelCom(Beeline)80020
VimpelCom(Beeline)18003
VimpelCom(Beeline)26007
MegaFon80020
MegaFon18003
MegaFon26007
MegaFon260038
Motiv18003
MTS80020
MTS18003
MTS26007
MTS260038
Tattelecom18003
Tele2(Rostelecom)45031
Tele2(Rostelecom)80020
Tele2(Rostelecom)18003
Tele2(Rostelecom)26007
Vainakh Telecom230040

楼主(2018-01-16):
墨西哥4G频段

Movistar19002
AT&T17004
Telcel17004

楼主:
巴西4G频段
Algar70028
Algar18003
Claro70028
Claro18003
Claro26007
Nextel18003
Oi18003
Oi26007
On Telecom260038
SKY Brasil260038
TIM70028
TIM18003
TIM26007
Vivo70028
Vivo18003
Vivo26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EC20,能用STM32的USB驱动吗,能否分亨一个份代码啊,正在焦灼的搞这玩意。。 ...

有一个EC20的USB的文件描述文档<Quectel_EC20 R2.0 & EC21&EC25_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V1.0>,你可以按着它来写出USB驱动,不难.

楼主:
阿根廷4G频段
Claro
Movistar
Movistar
Personal
Personal
Personal

楼主:
新西兰4G频段
2degrees
2degrees
Spark
Spark
Spark
Spark
Vodafone
Vodafone
Vodafone

楼主(2018-03-04):
Key Benefits
●  LTE-A Cat 6 module with Mini PCIe form factor, optimized for M2M and IoT applications
●  Support LTE-A carrier aggregation
●  Worldwide LTE-A and UMTS/HSPA+ coverage
●  Multi-constellation GNSS receiver available for applications requiring fast and accurate fixes in any environment
●  Feature refinements: supports DFOTA*, eCall* and DTMF
●  MIMO technology meets demands for data rate and link reliability in modem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楼主:
EC20 TCPIP指令例程

/* Use AT+CPIN?/AT+CREG?/AT+CGREG? to query the SIM status and network registration status */
[2015-09-14 13:56:10:185_S:] AT+CPIN?
[2015-09-14 13:56:10:208_R:] AT+CPIN?

[2015-09-14 13:56:10:208_R:] +CPIN: READY

[2015-09-14 13:56:10:208_R:] OK
[2015-09-14 13:56:10:210_S:] AT+CREG?
[2015-09-14 13:56:10:223_R:] AT+CREG?

[2015-09-14 13:56:10:223_R:] +CREG: 0,1

[2015-09-14 13:56:10:223_R:] OK
[2015-09-14 13:56:10:226_S:] AT+CGREG?
[2015-09-14 13:56:10:239_R:] AT+CGREG?

[2015-09-14 13:56:10:239_R:] +CGREG: 0,1

[2015-09-14 13:56:10:239_R:] OK

/* Use AT+QICSGP=1,1,"UNINET","","",0 to set APN as "UNINET",user name as "",password as ""*/
[2015-09-14 13:56:10:243_S:] AT+QICSGP=1,1,"UNINET","","",0
[2015-09-14 13:56:10:255_R:] AT+QICSGP=1,1,"UNINET","","",0
[2015-09-14 13:56:10:271_R:] OK

/* Activate context profile */
[2015-09-14 13:56:10:274_S:] AT+QIACT=1
[2015-09-14 13:56:10:287_R:] AT+QIACT=1

[2015-09-14 13:56:11:167_R:] OK

/* Query the status of the context profile */
[2015-09-14 13:56:11:181_S:] AT+QIACT?
[2015-09-14 13:56:11:199_R:] AT+QIACT?

[2015-09-14 13:56:11:199_R:] +QIACT: 1,1,1,"10.23.163.28"

[2015-09-14 13:56:11:199_R:] OK

/* Use ATV1 to set the response format */
[2015-09-14 13:56:12:452_S:] ATV1
[2015-09-14 13:56:12:462_R:] ATV1

[2015-09-14 13:56:12:478_R:] OK

/* Use AT+QIOPEN=1,0,"TCP","116.247.104.27",6003,0,1 to connect to a TCP server (IP address: 116.247.104.27:6003). */
[2015-09-14 13:56:12:488_S:] AT+QIOPEN=1,0,"TCP","116.247.104.27",6003,0,1
[2015-09-14 13:56:12:510_R:] AT+QIOPEN=1,0,"TCP","116.247.104.27",6003,0,1

[2015-09-14 13:56:12:510_R:] OK

[2015-09-14 13:56:13:314_R:] DSR:1 CTS:1 (RI:1) DCD:0

[2015-09-14 13:56:13:328_R:] +QIOPEN: 0,0

[2015-09-14 13:56:13:434_R:] DSR:1 CTS:1 (RI:0) DCD:0

/* Use AT+QISEND=0 to send data to server, ">" from the UART or USB port indicates the following input data is considered as data to be sent. After receiving ">", input data (TEST), the maximum length of the data is 1460, the data beyond 1460 will be omitted. Then use <CTRL+Z> to send data. When receive SEND OK means the data has been sent */

[2015-09-14 13:56:19:360_S:] AT+QISEND=0
[2015-09-14 13:56:19:383_R:] AT+QISEND=0

[2015-09-14 13:56:19:383_R:] > 123456789
[2015-09-14 13:56:19:608_R:] SEND OK

/* Use AT+QISEND=0,0 to query whether all the data have been sent out */

[2015-09-14 13:56:19:624_S:] AT+QISEND=0,0
[2015-09-14 13:56:19:640_R:] AT+QISEND=0,0

[2015-09-14 13:56:19:640_R:] +QISEND: 9,0,9

[2015-09-14 13:56:19:640_R:] OK

[2015-09-14 13:56:20:265_R:] DSR:1 CTS:1 (RI:1) DCD:0

[2015-09-14 13:56:20:280_R:] +QIURC: "recv",0,9
[2015-09-14 13:56:20:280_R:] 123456789

[2015-09-14 13:56:20:386_R:] DSR:1 CTS:1 (RI:0) DCD:0
[2015-09-14 13:56:20:646_S:] AT+QISEND=0,0
[2015-09-14 13:56:20:656_R:] AT+QISEND=0,0

[2015-09-14 13:56:20:672_R:] +QISEND: 9,9,0

[2015-09-14 13:56:20:672_R:] OK

/* Use ATE1 to enable echo mode */
[2015-09-14 13:56:22:479_S:] ATE1
[2015-09-14 13:56:22:495_R:] ATE1

[2015-09-14 13:56:22:495_R:] OK

/* Use AT+QICLOSE=0 to close the connection of TCP/UDP */
[2015-09-14 13:56:22:515_S:] AT+QICLOSE=0
[2015-09-14 13:56:22:527_R:] AT+QICLOSE=0

[2015-09-14 13:56:23:167_R:] OK

/* Use ATE1 to enable echo mode */
[2015-09-14 13:56:24:658_S:] ATE1
[2015-09-14 13:56:24:670_R:] ATE1

[2015-09-14 13:56:24:670_R:] OK

/* Use AT+QIDEACT=1 to deactivate GPRS context */

[2015-09-14 13:56:25:168_S:] AT+QIDEACT=1
[2015-09-14 13:56:25:182_R:] AT+QIDEACT=1

[2015-09-14 13:56:25:982_R:] OK

楼主:
4G通信TCP透传指令流程

楼主(2018-04-11):
孟加拉 LTE 频段

Banglalink                1800        3
Grameenphone         1800        3
Robi Axiata              1800        3
Ollo(BIEL)                2600        7

楼主:
沙特阿拉伯 LTE 频段

Mobily
Mobily
STC
STC
STC
Zain
Zain
Zain
Zain

楼主:
土耳其 4G 频段
Turkcell
Turkcell
Turkcell
Turkcell
Türk Telekom
Türk Telekom
Türk Telekom
Vodafone
Vodafone
Vodafone
Vodafone

楼主:
EC20全功能模块如何开启北斗定位功能?

AT+QGPSCFG=?
+QGPSCFG: “outport”,("none","usbnmea","uartdebug")
+QGPSCFG: “nmeasrc”,(0,1)
+QGPSCFG: “gpsnmeatype”,(0-31)
+QGPSCFG: “glonassnmeatype”,(0-7)
+QGPSCFG: “galileonmeatype”,(0,1)
+QGPSCFG: “beidounmeatype”,(0-3)
+QGPSCFG: “gsvextnmeatype”,(0,1)
+QGPSCFG: “gnssconfig”,(0-6)
+QGPSCFG: “autogps”,(0,1)

楼主:
巴基斯坦 4G 频段
Telenor
Jazz
Zong

楼主:
尼日利亚 4G 频段
Airtel
Bitflux
Cyberspace
Etisalat?/?9mobile
Glo Mobile
InterC Network
MTN(HyNet)
MTN(Visafone)
MTN(Visafone)
ntel
ntel
Smile
Spectranet
SWIFT

楼主(2018-05-23):
  • 支持国内广电话的频段是多少?是700M.
  • 适合它的模块型号是多少?是EC25.

网友C:
请问EC20发数据结尾carl+z怎么处理啊,使用移远的上位机助手QCOM_V1.1发送数据的时候,发送完AT+QISEND=0返回>,后面接着发数据的话不结束,只能发送carl+z的结束符,但是上位机助手上又不能添加这个符号,我在网上找了一个标识复制到要发送数的后面就能发送成功了,但是程序处理的话就不知道操作了,楼主能否解答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EC20发数据结尾carl+z怎么处理啊,使用移远的上位机助手QCOM_V1.1发送数据的时候,发送完AT+QISEND=0返 ...

发0x1A
比如:
AT+QISEND=0 \r\n            //发送变长的数据
>
0x31 0x32  0X33                //发送字符串 "0123"

0x1A                                 //发送结束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EC20发数据结尾carl+z怎么处理啊,使用移远的上位机助手QCOM_V1.1发送数据的时候,发送完AT+QISEND=0返 ...

你也可以用定长来发送数据,这样就不用添加发送结束符

AT+QISEND=3
>
0X31 0X32 0X33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也可以用定长来发送数据,这样就不用添加发送结束符

AT+QISEND=3

谢谢,两种都试了,发送16进制数据的话还是定长比较好,不然数据中有0x1A的话会误判。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两种都试了,发送16进制数据的话还是定长比较好,不然数据中有0x1A的话会误判。再次感谢! ...

好的,遇到什么问题都可在这上面提,我会力所能及的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 支持国内广电话的频段是多少?是700M.
  • 适合它的模块型号是多少?是EC25.
    ...

  • 有人在玩广电700M的产品吗?

楼主(2018-06-24):
    • 搭载EC20 Mini PCIe的车载视频监控设备已广泛应用在公交车、客运巴士、出租车上,未来随着运营车辆对安防需求的进一步加深,还将扩展到“两客一危”等运输车辆上,实现动态监管。
    • 移远EC20 Mini PCIe经历过严格的高低温、重复跌落等测试,且所有产品均由通过ISO/TS16949、ISO14000、OHSAS18001认证的工厂生产,能够在车内高温、震动、灰尘大等恶劣环境下稳定、可靠地传输数据。
    • 基于移远通信4G模组开发出新一代车载视频监控DVR,可支持实时监控、录像回放、GIS地图定位、轨迹回放、设备状态查询、紧急报警等功能

楼主:
    移远4G模块在共享称 脂肪称上的应用:
    • 安卓核心板+EC20CE全网通4G模块方案,研发周期短,出产品快。
    • 安卓4G智能模块SC20CE一体式解决方案,产品成本低。

楼主:
    EC20,EC25的GPS操作
    AT+QGPS=1                                                         //Turn on GNSS.
    OK
                                                                             //After turning on GNSS, NMEA sentences will be output from “usbnmea” port by default.
    AT+QGPSLOC?                                                     //Obtain positioning information.
    +QGPSLOC: 061951.0,3150.7223N,11711.9293E,0.7,62.2,2,0.0,0.0,0.0,110513,09
    OK
    AT+QGPSEND                                                   //Turn off GNSS.
    OK

    AT+QGPSCFG=“nmeasrc”,1 //Enable <nmeasrc> functionality.
    OK
    AT+QGPSGNMEA=“GGA” //Obtain GGA sentence.
    +QGPSGNMEA: $GPGGA,103647.0,3150.721154,N,11711.925873,E,1,02,4.7,59.8,M,-2.0,M,,*77
    OK
    AT+QGPSCFG=“nmeasrc”,0 //Disable <nmeasrc> functionality.
    OK
    AT+QGPSGNMEA=“GGA” //Disable <nmeasrc> functionality, and thus GGA sentence
    cannot be obtained.
    +CME ERROR: 507

楼主(2018-07-26):
    EC20 R2.1 模块提供一个内嵌以太网MAC 的SGMII 接口和两线管理接口,关键特性如下:
     符合IEEE 802.3 标准
     支持10M/100M/1000M 工作模式
     支持VLAN 标记
     支持IEEE 1588 和PTP 协议
     可以连接至外部以太网PHY 芯片如AR8033,或者外部开关
     管理接口支持1.8V/2.85V 双电压

网友D:
    为什么我发什么指令,他都给我回复什么指令,就是不回复OK,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人回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发什么指令,他都给我回复什么指令,就是不回复OK,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人回复吗? ...

  • 判断模块开机了没有?量一下VCC_EXT脚的电压输出。
  • 判断一下你的串口线TX与RX是不是短路的?
  • 一般情况,就算你发的指令有错,它也会回个ERROR,此外模块在上电开机时,UART输出一些开机信息,比如RDY

楼主:
LTE Cat 4
Quectel SC20
(MSM8909)

  • 多模LTE 智能模组
  • 四核A7 处理器1.1GHz
  • 支持HD 显示
  • 支持8MP 摄像头
  • Cat.4, 150M DL/ 50M UL
  • LCC+LGA 封装
  • 支持安卓7.1系统
  • 开放源码

楼主(2018-09-07):
哥伦比亚 LTE 频段

Avantel 1700 4
Claro 2600 7
DirecTV 2600 38
Movistar 1900 2
Movistar 1700 4
Tigo/ETB 1700 4
Tigo 2600 7

楼主(2018-10-19):
千寻RTK高精度定位技术
高通惯导技术,结合千寻RTK高精度算法,可实现1m以内的定位精度。
RTK具有的技术优点有:

  • 位置精度(水平方向)            < 10cm           模糊度固定解情况下的二维定位精度(CEP95%)
  • 位置精度(水平方向)            <100cm          模糊度浮点解情况下的二维定位精度(CEP95%)

网友E:
我想要这个AT命令手册
下载不了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要这个AT命令手册
下载不了了呀

你要什么功能的AT命令,我们是每一种功能一个单独的AT指令文档

网友E(2018-11-20):
要那个PPP与AT_Commands_Manual_V1.0.pdf这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那个PPP与AT_Commands_Manual_V1.0.pdf这两个

加我的QQ:11404232,Q上发你.

楼主(2018-12-23):
支持自动驾驶应用的C-V2X AG15通信模组
  • AG15采用Qualcomm® 9150 C-V2X芯片组解决方案。该模组严格按照IATF 16949:2016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而制造,并完全遵循APQP、PPAP等汽车品质流程,与移远车规级LTE通信模组AG35搭配使用,可满足汽车自动驾驶和安全驾驶等下一代汽车应用的车载信息处理和V2X(Vehicle-to-Everything)连接需求。
  • AG15采用3GPP Release 14 C-V2X PC5协议,为车辆与其他车辆及基础设施之间提供低时延、高可靠性、高密度的信息传输,保障各交通参与方进行有效的信息互通以避免碰撞事故,从而提升汽车安全性、改善自动化驾驶和提升交通效率。

楼主(2019-01-22):
CME ERROR: 0        Phone failure
CME ERROR: 1        No connection to phone
CME ERROR: 2        Phone adapter link reserved
CME ERROR: 3        Operation not allowed
CME ERROR: 4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CME ERROR: 5        PH_SIM PIN required
CME ERROR: 6        PH_FSIM PIN required
CME ERROR: 7        PH_FSIM PUK required
CME ERROR: 10        SIM not inserted
CME ERROR: 11        SIM PIN required
CME ERROR: 12        SIM PUK required
CME ERROR: 13        SIM failure
CME ERROR: 14        SIM busy
CME ERROR: 15        SIM wrong
CME ERROR: 16        Incorrect password
CME ERROR: 17        SIM PIN2 required
CME ERROR: 18        SIM PUK2 required
CME ERROR: 20        Memory full
CME ERROR: 21        Invalid index
CME ERROR: 22        Not found
CME ERROR: 23        Memory failure
CME ERROR: 24        Text string too long
CME ERROR: 25        Invalid characters in text string
CME ERROR: 26        Dial string too long
CME ERROR: 27        Invalid characters in dial string
CME ERROR: 30        No network service
CME ERROR: 31        Network timeout
CME ERROR: 32        Network not allowed, emergency calls only
CME ERROR: 40        Network personalization PIN required
CME ERROR: 41        Network personalization PUK required
CME ERROR: 42        Network subset personalization PIN required
CME ERROR: 43        Network subset personalization PUK required
CME ERROR: 44        Service provider personalization PIN required
CME ERROR: 45        Service provider personalization PUK required
CME ERROR: 46        Corporate personalization PIN required
CME ERROR: 47        Corporate personalization PUK required
CME ERROR: 48        PH-SIM PUK required
CME ERROR: 100        Unknown error
CME ERROR: 103        Illegal MS
CME ERROR: 106        Illegal ME
CME ERROR: 107        GPRS services not allowed
CME ERROR: 111        PLMN not allowed
CME ERROR: 112        Location area not allowed
CME ERROR: 113        Roaming not allowed in this location area
CME ERROR: 126        Operation temporary not allowed
CME ERROR: 132        Service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CME ERROR: 133        Requested service option not subscribed
CME ERROR: 134        Service option temporary out of order
CME ERROR: 148        Unspecified GPRS error
CME ERROR: 149        PDP authentication failure
CME ERROR: 150        Invalid mobile class
CME ERROR: 256        Operation temporarily not allowed
CME ERROR: 257        Call barred
CME ERROR: 258        Phone is busy
CME ERROR: 259        User abort
CME ERROR: 260        Invalid dial string
CME ERROR: 261        SS not executed
CME ERROR: 262        SIM Blocked
CME ERROR: 263        Invalid block
CME ERROR: 772        SIM powered down

楼主:
CMS ERROR: 1        Unassigned number
CMS ERROR: 8        Operator determined barring
CMS ERROR: 10        Call bared
CMS ERROR: 21        Short message transfer rejected
CMS ERROR: 27        Destination out of service
CMS ERROR: 28        Unindentified subscriber
CMS ERROR: 29        Facility rejected
CMS ERROR: 30        Unknown subscriber
CMS ERROR: 38        Network out of order
CMS ERROR: 41        Temporary failure
CMS ERROR: 42        Congestion
CMS ERROR: 47        Recources unavailable
CMS ERROR: 50        Requested facility not subscribed
CMS ERROR: 69        Requested facility not implemented
CMS ERROR: 81        Invalid short message transfer reference value
CMS ERROR: 95        Invalid message unspecified
CMS ERROR: 96        Invalid mandatory information
CMS ERROR: 97        Message type non existent or not implemented
CMS ERROR: 98        Message not compatible with short message protocol
CMS ERROR: 99        Information element non-existent or not implemente
CMS ERROR: 111        Protocol error, unspecified
CMS ERROR: 127        Internetworking , unspecified
CMS ERROR: 128        Telematic internetworking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29        Short message type 0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30        Cannot replace short message
CMS ERROR: 143        Unspecified TP-PID error
CMS ERROR: 144        Data code scheme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45        Message class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59        Unspecified TP-DCS error
CMS ERROR: 160        Command cannot be actioned
CMS ERROR: 161        Command unsupported
CMS ERROR: 175        Unspecified TP-Command error
CMS ERROR: 176        TPDU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92        SC busy
CMS ERROR: 193        No SC subscription
CMS ERROR: 194        SC System failure
CMS ERROR: 195        Invalid SME address
CMS ERROR: 196        Destination SME barred
CMS ERROR: 197        SM Rejected-Duplicate SM
CMS ERROR: 198        TP-VPF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99        TP-VP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208        D0 SIM SMS Storage full
CMS ERROR: 209        No SMS Storage capability in SIM
CMS ERROR: 210        Error in MS
CMS ERROR: 211        Memory capacity exceeded
CMS ERROR: 212        Sim application toolkit busy
CMS ERROR: 213        SIM data download error
CMS ERROR: 255        Unspecified error cause
CMS ERROR: 300        ME Failure
CMS ERROR: 301        SMS service of ME reserved
CMS ERROR: 302        Operation not allowed
CMS ERROR: 303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304        Invalid PDU mode parameter
CMS ERROR: 305        Invalid Text mode parameter
CMS ERROR: 310        SIM not inserted
CMS ERROR: 311        SIM PIN required
CMS ERROR: 312        PH-SIM PIN required
CMS ERROR: 313        SIM failure
CMS ERROR: 314        SIM busy
CMS ERROR: 315        SIM wrong
CMS ERROR: 316        SIM PUK required
CMS ERROR: 317        SIM PIN2 required
CMS ERROR: 318        SIM PUK2 required
CMS ERROR: 320        Memory failure
CMS ERROR: 321        Invalid memory index
CMS ERROR: 322        Memory full
CMS ERROR: 330        SMSC address unknown
CMS ERROR: 331        No network service
CMS ERROR: 332        Network timeout
CMS ERROR: 340        No +CNMA expected
CMS ERROR: 500        Unknown error
CMS ERROR: 512        User abort
CMS ERROR: 513        Unable to store
CMS ERROR: 514        Invalid Status
CMS ERROR: 515        Device busy or Invalid Character in string
CMS ERROR: 516        Invalid length
CMS ERROR: 517        Invalid character in PDU
CMS ERROR: 518        Invalid parameter
CMS ERROR: 519        Invalid length or character
CMS ERROR: 520        Invalid character in text
CMS ERROR: 521        Timer expired
CMS ERROR: 522        Operation temporary not allowed
CMS ERROR: 532        SIM not ready
CMS ERROR: 534        Cell Broadcast error unknown
CMS ERROR: 535        Protocol stack busy
CMS ERROR: 538        Invalid parameter

网友F(2019-02-22):
希望再多一些外国支持哪些4G频段的资料

楼主(2019-03-31):
引用 网友F:
希望再多一些外国支持哪些4G频段的资料

你需要哪些国家的?

网友G(2019-05-05):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发什么指令,他都给我回复什么指令,就是不回复OK,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人回复吗? ...

您好,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你是怎么判断返回的数据是模块返回的? 你是怎么抓取的返回数据,是通过MCU来转发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判断返回的数据是模块返回的? 你是怎么抓取的返回数据,是通过MCU来转发吗? ...

是的,MCU发送AT命令,然后串口中断接收到的内容是已发送的AT命令。

网友H:
我用的EC20 R2.0,怎么才能知道这个模块都是支持哪些国家地区的频段,都能在哪些国家使用?请楼主赐教

网友I:
问个问题,EC20的实测下载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我们实测稳定速度只在1MB左右,峰值在3MB左右。天线换过好多种,基本没变化。同样的天线用华为909可以跑到6-8MB的下载速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EC20 R2.0,怎么才能知道这个模块都是支持哪些国家地区的频段,都能在哪些国家使用?请楼主赐教 ...

中国/印度
EC20-CE R2.0和R2.1:
LTE FDD: B1/B3/B5/B8
LTE TDD: B38/B39/B40/B41
WCDMA: B1/B8
TD-SCDMA: B34/B39
CDMA: BC0
GSM: 900/18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MCU发送AT命令,然后串口中断接收到的内容是已发送的AT命令。

(1)比较好的做法是: 模块的TX,RX再单独接两根到电脑,用电脑来监控收到什么发了什么,.
(2)MCU的捕捉,可能抓漏了而不知.亦或者模块可能没有开机,MCU收到的是自己发送的,而不是模块返回的.

网友F(2019-07-19):
引用 楼主:
你需要哪些国家的?

需要东南亚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的,谢谢!

网友J:
有人用SR9900来做他的以太网口。。。为啥呢。。。 他本身的千兆以太网成本更高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EC20 R2.0,怎么才能知道这个模块都是支持哪些国家地区的频段,都能在哪些国家使用?请楼主赐教 ...

EC20支持中国大陆和印度的

网友K(2019-09-16):
楼主,我们产品是卖到北美、韩国、印度等国家,这些国家的APN很难找,你们模组自己带默认的APN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东南亚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我们产品是卖到北美、韩国、印度等国家,这些国家的APN很难找,你们模组自己带默认的APN了吗? ...

国内的版本有默认APN: CMNET,UNINET,CTNET。国外的没有。

楼主(2019-10-22):
5G商用服务

据了解,中国移动今年将在50个以上城市提供5G商用服务,建设超过5万个5G基站,截至9月底已建设了3.6万个基站,目标是2020年在所有的地市城市推出5G的商用;

中国电信今年计划在50个城市开展NSA和SA的混合组网,建设基站数量4万个,力争在2020年针对SA的网络升级;

中国联通计划在2019年40多个省区市建设5万个基站,目前已建设开通2.8万个,预计明年将进入5G的大规模使用期。

2019年各省市公布的5G建设规划:

网友L:
我通过串口发送AT,但是一直没有ok回应,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M:
您好,请问EC20使用模块自带的协议建立TCP/UDP连接后,每分钟传输1次心跳包,能在保持长连接进入的情况下,让模块进入低功耗模式(睡眠)吗?我现在用UDP连接测试的结果是: 不开启UDP连接能进入低功耗(应该是消耗几ma电流),开启UDP连接后不传数据也不能进入(最低电流也有约30~40ma),这个结果正常吗?

网友F(2019-12-11):
引用 楼主:
你需要哪些国家的?

东帝汶的4G频段有吗?

楼主(2020-03-05):
引用 网友L:
我通过串口发送AT,但是一直没有ok回应,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

(1)检查它是不是开机了,可以通过电流来判断,也可以通过模块的EXT脚,或UART脚的电压

(2)检查串口是不是通的,电平匹配吗,波特率对吗

(3)把USB口接电脑,USB通则串口坏了 ,USB也不通那模块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您好,请问EC20使用模块自带的协议建立TCP/UDP连接后,每分钟传输1次心跳包,能在保持长连接进入的情况下, ...

你是如何操作模块进入休眠的,通过DTR ,还是通过USB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东帝汶的4G频段有吗?

这个国家比较落后,只有2G的频段850M 和 900M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是如何操作模块进入休眠的,通过DTR ,还是通过USB

DTR,代理的技术那边给的回复:说是建立socket后,就不能进入低功耗了,与手册上面的描述不一样,我应该被误导了

网友N(2020-07-12):
请问:模块在正常通讯时复位了是怎么回事? 有时1天多,有时几个小时就会出现。我是1分钟发一次心跳。谢谢!!

网友F(2020-08-11):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EC20 R2.0,怎么才能知道这个模块都是支持哪些国家地区的频段,都能在哪些国家使用?请楼主赐教 ...

这个是大陆和印度可以用的4G模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国家比较落后,只有2G的频段850M 和 900M

好的,谢谢楼主,我们选用EC25ECGA了

网友O(2022-03-12):
EC20/EC25是个好东西,应用非常广,我们都直接利用模块内部的系统进行编程开发,EC25对AT&T, Verizon网络支持很好。

4G/5G执法记录仪/智能安全帽等全球应用, https://www.besovideo.com/detail?t=2&i=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