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封装和PDIP封装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12-16):
DIP封装和PDIP封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貌似是一样的啊!?

网友B:
应该是材质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材质不一样的。

PDIP应该是环氧树脂封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DIP应该是环氧树脂封装的。

那DIP是什么封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