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电源保险丝可以放哪里?请教

楼主(2017-12-16):
      通常是放在电源的入口。我可以不放在入口,而放在主控板上吗?也就是这样:220V交流电先经过插座进来,然后通过EMI滤波器,再电源开关,再去电路板上(加保险管)...       不知道安规有这方面的要求吗?谢谢!

网友A:
正确的顺序是电源开关-保险丝-滤波器-电源系统,滤波器接在保险之前,需要注意滤波器的形式,如果有跨接在电源两级间的元件如电容等则不准许,除非前级有且一定有空开之类的带保险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顺序是电源开关-保险丝-滤波器-电源系统,滤波器接在保险之前,需要注意滤波器的形式,如果有跨接在 ...

谢谢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