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无法进入欠压中断

楼主(2017-12-16):
void InitBOD(void){
                                         clr_BOV0;
                                         clr_BOV1;//VBOD为4.4V生效
                                         //set_BOV0;
                                         //set_BOV1;
                                         clr_BORST;//欠压复位功能关闭
                                         //----------------------
                                         clr_LPBOD1;
                                         clr_LPBOD0;
                                         clr_BODFLT;//禁用BOD滤波器
                                         //---------------------
                                         set_BODEN;//使能欠压检测
                                         clr_BOF;
                                         set_EBOD;//使能BOD中断                                        EA = 1;

}
void BOD_ISR (void) interrupt 8
{
                        clr_BOF;
}

始终无法进入欠压中断,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请用过的朋友看看,谢谢!

楼主:
有朋友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A:
是不是要在烧录时候的配置位设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在烧录时候的配置位设置什么

代码是直接用N-Link在Keil里下载到芯片的,不知道哪里需要设置

网友B:
那个下载软件有配置字这个概念,你注意到没

网友C(2018-01-17):
引用 楼主:
代码是直接用N-Link在Keil里下载到芯片的,不知道哪里需要设置

target->DEBUG->右边的Setting,把BOD reset enbale勾勾去掉

网友D(点评):
果然是这个问题,把勾勾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E:
需要配置字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target->DEBUG->右边的Setting,把BOD reset enbale勾勾去掉

对,这个地方有一些设置,另外那个烧录时候有4个配置字也要注意s

网友F:
现在可以进入欠压复位了吧

网友G:
这个功能,好像还没提供例程。

网友G:
另一个电源监控功能是欠压检测电路,欠压检测电路是用于监测运行期间VDD电平。有4个可编程的欠压检测触
发电平,以适用于宽电压应用。4级电平2.2V, 2.7V, 3.7V、4.4V,通过CBOV[1:0] (CONFIG2[5:4])选择。当然在
上电后也可以通过设置BOV[1:0] (BODCON0[6:4])来改变BOD电平。当VDD 下降到所选择的欠压检测触发电平
(VBOD),欠压检测逻辑将复位MCU或请求欠压检测中断。用户可结合不同应用决定设备是欠压复位还是产生欠压
中断。上电后也可以通过软件打开VBOD,注意 在软件打开BOD后需要等待2到3个LIRC时钟才能正常工作。
当VDD下降到VBOD下并且BORST (BODCON0.2)为0时,BOD将会请求中断。此情况下,BOF (BODCON0.3)将
被置1。用户清除该标志后,VDD依然保持在VBOD下,BOF不会被再次置1,BOF仅通知用户电源电压下降发生。
当 VDD 上升到高于 VBOD 时 , BOF 将 置 1 , 以 示 电 源 恢 复 。 BOD 电 路 提 供 了 一 个 很 有 用 的 状 态 位 BOS
(BODCON0.0),可以用来指示当前是欠压还是电源已经恢复。设置BORST为1将开启欠压复位功能。欠压复位
过后,BORF (BODCON0.1)将会被硬件置1。它不会被其它复位重置除上电复位外。该位可以通过软件清除。注
意BODCON0所有位的写入都受时效访问TA保护。

网友H:
第一步应该清理标志吧,不管有没有发生,但是你不知道,所以要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