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A86x508怎么烧录求帮助

楼主:
如题,公司老大弄来几个芯片要我移植程序评估一下。现在小弟手上有MA86E508AS16、MA86L508AS16各五片,TH065B+仿真器一个。
试着按原理图连接总是各种不能仿真不能识别。特别是仿真的时候,仿真器上的灯会灭掉并伴随着仿真器被拔出来的声音。

各位大佬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跪求各位大佬帮忙。。。。。

PS:试了不能仿真之后又试了串口ISP,也不知道这个芯片有没有ISP代码,也是各种等待没有反应。

网友A(2017-12-20):
MA86E508AS16、MA86L508AS16 不能仿真

网友A:
出厂的IC 一定有ISP CODE 的。

网友A:
哦,这个没有串口的ISP CODE,只有笙泉的ISP CODE,可以用笙泉的小鱿鱼或U2来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没有串口的ISP CODE,只有笙泉的ISP CODE,可以用笙泉的小鱿鱼或U2来烧录。 ...

大佬,谢谢你。
原来这个片子不能仿真,我还以为买了假货了嘛。
我给领导反映反映,看看能不能买到适合的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没有串口的ISP CODE,只有笙泉的ISP CODE,可以用笙泉的小鱿鱼或U2来烧录。 ...

老铁,帮我看看这个可以不可以?

网友A:
这个是U1工具,只能烧录用,也不能仿真。MA86E508AS16、MA86L508AS16 没有仿真接口,所以不能仿真。只能程序写好后烧进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U1工具,只能烧录用,也不能仿真。MA86E508AS16、MA86L508AS16 没有仿真接口,所以不能仿真。只能程 ...

对啊大神,我现在程序偏大,我想把ISP和IAP空间全用作AP,这时候就只能用U1了是吗?
还有我想知道怎么连接U1和单片机,我现在有通用的转接座

网友A:
要用到专用的转接座TH131

网友A:
没有转接座的话,可以直接连接工具RST、GND、SDA、VCC、SCL、P3.0脚,到相对应的IC脚,烧录即可。

网友A:
MA86E508AS16、MA86L508AS16 两个都可以用同一个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转接座的话,可以直接连接工具RST、GND、SDA、VCC、SCL、P3.0脚,到相对应的IC脚,烧录即可。 ...

谢谢大佬,老板联系人去买U1了。等买回来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