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变压器的同名端啊

楼主(2017-12-16):
如题:T叔,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变压器同名端吗?

网友A:
给个激励示波器看一下不就好了,没有示波器的话用个开关加发光二极管

网友B:
一要有信号源。工频变压器,信号源用个小变压器将220V降到几伏十几伏。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就需要使用低频信号发生器了。
二要有电压测量装置。工频测量,用块万用表就好了。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因信号源频率较高,需要能够测量音频频率以上电压的电压表。当然,用示波器测量,频率范围很宽,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激励示波器看一下不就好了,没有示波器的话用个开关加发光二极管

如何用电路检测呢?

楼主:
T书,有木有单片机,检测同名端的电路。。我想用单片机控制,实现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T书,有木有单片机,检测同名端的电路。。我想用单片机控制,实现显示

有这必要吗,若是生产线,则应从工艺,管理上着手.硬要玩可参考下面网址讨论内容改制.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21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必要吗,若是生产线,则应从工艺,管理上着手.硬要玩可参考下面网址讨论内容改制.

http://www.crystalra ...

因为老板想要傻瓜也能测试出来。。。。。。。。

网友D:
只要有个带电感档的万用表就行了
把初次级串联起来, 测总电感, 然后把其中之一两端反过来再串联, 再测总电感

电感量较大的一次, 相串联的两脚是异名端。

网友E:
只要变压器不是载流能力特别小,圈数特别多的高升压变压器,用一节电池和一台万用表最好是模拟表就可测得。具体方法:万用表用电压档,先选高压点的挡位,接在变压器一侧,另一侧一端接电池,然后快速将另一端从电池的另一端划过,根据电池极性和另一侧的电压极性即可判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