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430 usb仿真器安装不上

楼主(2017-12-16):
win7系统430 usb仿真器安装不上

网友A:
仿真器没问题吧

楼主:
没问题,驱动从iar来,就是不行啊

网友B:
换win7版本

楼主:
都换过2个版本的win7了,不行

网友C:
仿真器安装不上系统有什么提示没  电脑有没有识别出硬件啊

网友D:
发现硬件了吗?

网友E:
如果没有发现硬件,是驱动的 问题

网友D:
对,否则可能是你的软件问题了

网友F:
查看一下电压

网友G:
应该是冲突了  你自己卸了装  再试试看吧

网友H:
这个可能是你电脑的问题了,现在win7版本的是可以的。

楼主:
看下你的电脑是不是缺少相关的系统文件的

网友B:
早安装的时候先把你的软件杀毒的关闭的吧,有时候杀毒软件会把安装软件中的某些关键文件的当成病毒给杀掉的。

网友C:
这个就检查下看有没有驱动文件的没有安装上去的。

网友D:
需要安装的驱动程序缺少文件的啊

网友F:
楼上几位意见是啊,驱动程序的很重要。

网友G:
驱动不对

网友D:
低功耗mcu带ad,5v的G系列有吗

网友E:
msp430g2553
你可以试一试   呵呵

网友I:
为了5v的采样值找单片机还为了低功耗:L

网友J:
给3.3供电,把采样值弄俩大电阻分压吧:lol

网友H:
找一个单片机自带LDO的430单片机就可以试下的啦,如MSP430F5310就可以的啦

网友K:
现在找5V的单片机的只有51系列的有吧

网友I:
5V工作的单片机,除了51,还有很多也带ad

网友L:
但一般,低功耗的mcu都是采用的更低的工作电压,这样才能有效降低工作功耗。

网友M:
430系列的没有吧,低功耗的基本上都是3.3V的。

网友B:
5V的G系列的不太有的,,一般都3.3V的

网友K:
3.3的功耗低

网友D:
在AD转换时没出现问题,后来要求加个串口,于是我加上了串口程序,一仿真,发现AD转换部分只转换一次便不动了

网友I:
串口部分有问题

网友H:
把串口部分程序屏蔽掉试试

网友D:
试了,再仿真结果就是循环转换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H:
以前呢?把你代码贴上来看看

网友D:
以前做的时候也是这样,只不过那时不需要循环多次

网友D:
uchar disbuf[]={'0','0','0',0x00};
sbit rs=P2^0;
sbit en=P2^1;
sbit rw=P2^2;
sbit OE=P2^3;
sbit EOC=P2^4;
sbit ST=P2^5;
sbit CLK=P2^6;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command(uchar com)
{
        rs=0;
        delay(5);
        P1=com;
        en=1;
        delay(5);
        en=0;
}

void figure(uchar figure)
{
        rs=1;
        delay(5);
        P1=figure;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first(uchar *s)
{
        command(0x80);
        while(*s)
        {
                figure(*s);
                s++;
                delay(20);
        }
}

void write_second(uchar x)
{
         command(0xc0);
         disbuf[0]=x/100+0x30;
         disbuf[1]=x%100/10+0x30;
         disbuf[2]=x%10+0x30;
         for(i=0;i<3;i++)
         {
                 figure(disbuf);
                 delay(5);
         }
}

void init()
{
        rw=0;
        TMOD=0x22;
        SCON=0X50;
        PCON=0;
        TH1=TL1=0XFD;
          TH0=(256-4)/256;
        TL0=(256-4)%256;
        command(0x38);
        command(0x0c);
        command(0x06);
        command(0x80);
}

void main()
{
         uchar temp,i;
         uchar *p;
         init();
         p="ADconvert result";;
         write_first(p);
         EA=1;
         ET0=1;
         TR0=1;
         TR1=1;
         while(1)
         {
                 ST=0;ST=1;ST=0;
                 delay(5);
                 while(EOC==0);
                 OE=1;
                 temp=P0;
                 write_second(temp);
                 OE=0;
                 i=0;
                 while(disbuf!=0x00)
                 {
                        SBUF=disbuf;
                        while(TI==0);
                        TI=0;
                        i++;
                        delay(5);
                 }
                 while(RI==0);
                 RI=0;
                 while(TI==0);
                 TI=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LK=~CLK;
}

网友L:
AD转换部分大致不会有错,只有看串口部分了

网友D:
可能有些长,不知道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M:
可以分部分来调试吗

网友H:
你下载些现成的程序参考下啊

网友B:
.
.
.
while(RI==0);
RI=0;
while(TI==0);
TI=0;
---------
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应该删除掉这部分, 否则程序会听在那里

网友E:
只要程序运行到那里就停住,不止ADC采一次,串口也不能用

网友F:
应该是串口的标志位未清除

网友I:
看来是串口中断的影响了。。

网友L:
这个就分开进行操作的,先进行AD采集的,然后进行串口发送数据的就可以啦,如此循环的呗。

网友M:
进行AD数据采集的时候就关闭串口的通讯功能,相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