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的RAM疑惑

楼主(2017-12-16):
最近看STM32F429的手册,了解到RAM工256K

其中64K是CCRAM

另外三块是地址连续的RAM,大小分别是112K 16K 64K

想知道为什么地址连续还要分成这样三块,有什么意义吗?为什么不像407或者405一样,直接两块:64KCCRAM+128K默认RAM?

求了解的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429的SRAM结构跟407差不多的。只是429的内部SRAM比407又多了一部分SRAM3,这样设计的目的
跟405/407是类似的,为了让不同主设备同时访问不同的SRAM存储块,减少总线冲突,提高访问效率。

建议看看相关芯片对应的STM32参考手册里的System architecture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9的SRAM结构跟407差不多的。只是429的内部SRAM比407又多了一部分SRAM3,这样设计的目的
跟405/407是类似的 ...

好的,谢谢。

网友B:
应该可以分开访问。

网友B:
好几种RAM能把菜鸟搞晕

网友C:
空间大了分块是不是可以通过DMA不同访问

网友D:
空间大小不同,另外要求的性能不同。

网友E:
不要疑惑,有时候就是设计者突发奇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