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31不自动发送数据

楼主(2017-12-16):
我使用的是从FIFO模式,我将输入端口设置为自动输入,当我给FIFO写满数据后,FIFO满标志也有效,但是68031不自动发送数据

网友A:
还有什么现象

楼主:
只有我使用CYConsole读取端口数据一下,数据才能发送到主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B:
你的USB端口没有及时读取数据,所以FIFO被写满了就有满标志的。

楼主:
哦哦,我了解了

网友C:
加电和电脑连接能识别,但是将USB线拔下后重插上却提示不能识别的USB设备,这是不是正常?

楼主:
用控制台下载一个固件,下载Cypress提供的固件

网友C:
下载了,也是这样,好像是不能重枚举

网友A:
换一台电脑试一下。

网友D:
你用的是外接5V供电还是VBUS供电,可能是RESET复位问题。建议检查一下RC复位电路。

网友C:
一开始我是用FPGA来复位的,怎么折腾都不行,最后改成阻容硬件复位,改过后可以和计算机的USB连了

网友E:
哦,那意思是PC可以识别了

网友C:
嗯,电源cy7c68013的供电是外部电源模块供电还是PC供的

网友F:
是USB走线的问题吗?

网友G:
但是这样一来硬件复杂度就大大增加了,成本划不来,除非是专门为仿真和调试开发的芯片。

网友C:
可是我改了后还是这样。晕了.............

网友H:
有什么提示?

网友C:
USB和电脑连好后板子加电一直提示说:此设备可以性能,采用USB2.0可以提高连接速度............

网友I:
换个PC的USB口

网友C:
哈哈,OK了,加电连接时现在还提示可以提高速度到USB2.0,但是重枚举没问题了

网友C:
现在用slave fifo模式还是有问题,数据出不来......

网友J:
这个应该是供电部分的事,识别不了,是启动电压不够吧

网友K:
5V的电压不够,可能性最大

网友C:
哦,可能吧,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