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引脚的要上拉,或者下拉的原则是怎样的?

楼主(2017-12-16):
设计DSP系统时,我用C6000系列。DSP引脚的要上拉,或者下拉的原则是怎样的?

网友A:
我经常在设计时为某一管脚是否要设置上/下拉电阻而犹豫不定。

网友B:
C6000系列的输入引脚内部一般都有弱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C:
嗯,一般不需要考虑外部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D:
是的,特殊情况根据需要配置

楼主:
哦,我正在使用TMS320VC5402,通过HPI下载代码,但C5402的内部只提供16K字的存储区,请问我能通过HPI把代码下载到它的外部扩展存储区运行吗?

网友E:
不行,只能下载到片内。

楼主:
电路中用到DSP,有时当复位信号为低时,电压也属于正常范围,但DSP加载程序不成
功。电流也偏大,有时时钟也有输出。不知为什么?

网友F:
复位时无法加载程序。

网友G: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网友H: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管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 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以上拉电阻为例,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2. 下级电路的驱动需求。同样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断开,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3. 高低电平的设定。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低电平时,开关管导通,上拉电阻和开关管导通电阻分压值应确保在零电平门槛之下。
4. 频率特性。以上拉电阻为例,上拉电阻和开关管漏源级之间的电容和下级电路之间的输入电容会形成RC延迟,电阻越大,延迟越大。上拉电阻的设定应考虑电路在这方面的需求。

下拉电阻的设定的原则和上拉电阻是一样的。

网友I:
如果是OC或OD  肯定是需要上拉

网友J:
还有一般IO口内部都有上下拉   就要看你需要强上拉还是弱上拉

网友K:
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网友L:
一种情况是输入管脚情况,设置默认管脚状态、增强输入信号上拉或下拉能力

网友M:
如果采用OC(集电极开路Open Collector)电路,输出低电平有效,高电平则无法输出

网友N:
上拉,表示接电阻到电源。下拉则到地。

网友O:
上拉不只是为了让其“保持”高电平,而是为了让其能够“输出”高电平。

网友P: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让用电的负载直接用电源供电

网友Q:
想通过外部中断引脚XINT1的电平从高到低的变化触发中断,此时需要加上拉电阻的。

网友R:
主要作用是给这个引脚一个固定的电位,有的引脚要求高电位,有的要求低电位,总之I/O引脚不能悬浮.

网友S:
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网友T:
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网友U:
接电组就是为了防止输入端悬空

网友L:
输出管脚用于集电极开路控制,设置默认输出状态

网友M:
三极管的集电极如果没有上拉电阻,无论是开通,还是管段,均不能输出高电平信号。有了上了电阻,开通时输出低电平, 关断时,输出高电平。

网友N:
1)当作输入时,假设直接串一个按键到地(或电源)。很难检测按键是否按下。因为不按下时管脚是悬空的。所以可人为上拉(或下拉)。以确定未按下时的IO输入电平状态。
2)当作输出时,只能提供灌电流。无法驱动输出电流。所以也需要考虑上拉电阻。以明确输出1时,管脚电平通过上拉电阻到电源。

网友O:
当没有外接信号时,上拉才是提供高电平;而如果接有输入信号,则即便有上拉电阻,该引脚的高低电平仍由输入信号决定。

网友P:
不设上拉和下拉,负载的电流就是直接通过单片机内部

网友Q:
XINT1的管脚和其他I/O口或者引脚一样,都有输入/输出电流限制的要求,需要加上拉电阻,防止高电平直接输入时所灌入的电流过大,以烧毁引脚。

网友R:
上拉电阻的设定应考虑电路在这方面的需求。

网友S:
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网友T:
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管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

网友U:
如果有上拉电阻那它的端口在默认值为高电平你要控制它必须用低电平才能控制如三态门电路的集电极,或二极管正极去控制把上拉电阻的电流拉下来成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