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0和1只能响应一次

楼主(2017-12-16):
1、主程序指定变量循环自加、送显、允许外部中断0;
2、遇到外部中断0则计数count自加1,判断奇偶,为奇退出中断0,为偶则允许外部中断1、等待;
3、遇到外部中断1则指定变量自加1、送显。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

网友B:
中断结束返回主程序一次后,再次中断外部中断0,就无法实现2和3,对吧

楼主:
嗯,#include
char rdat[2]={0,0};
char count=1;
void delay(int n) //延时程序
{
int i=n*100;
int j=n*100;
while(i)
{
i-=1;
while(j)
j-=1;
}
}
void init_int0() //外部中断 0初始化程序
{
IT0=1;
EX0=1;
EA=1;
}
void init_int1( ) //外部中断 1初始化程序
{
IT1=1;
EX1=1;
EA=1;
}
void tx_display(char* buf) //送显程序
{
if (buf[0]==255)
{buf[0]=0;
}
P0=buf[0];
}
//=============中断子程序======>>>>
void intr0_int()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0子程序
{

count++;
PX1=1;
init_int1();
while((count%2)==0);

}

void intr1_int()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 1子程序
{

PX0=1;
rdat[0]+=1;
tx_display(rdat);

}
//==========中断子程序=========<<<<
void main()
{
init_int0();
while(1)
{
tx_display(rdat);
rdat[0]+=1;
delay(1000);
}

}

网友C:
中断子程序在进入子程序后没有关闭相应的中断,同时在执行完子程序后又没有打开外部中断,这样不行

网友C:
还有,查看一下中断标志位,和中断使能位是不是都关闭了

网友A:
如果中断子程序在使用后没有重新打开,下一次中断产生就不会去执行中断了。

楼主:
修改了程序,可以了

网友D:
430中断你就别嵌套了吧

网友E:
这个是不是有中断响应优先级的设置的呢?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C:
这个涉及到了中断嵌套的吧,就分开相应的吧。

网友F:
分开响应时序的,不让嵌套中断的试试吧。

网友G:
分开响应,尽量避免中断嵌套的发生。

网友A:
中断占用了

网友H:
需要这个 的代码吗?

网友I:
直接在内部中断编写就行。

网友J:
想让一个IO口作为外部中断的中断源必须有三个设置。第一,必须将该IO口的方向设置为输入;第二,选择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即选择是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第三,使能该IO口的中断。

网友K:
在中断中加入相应的代码

网友L:
这个使用%2作为判断。

网友M:
中断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51单片机外部中断只有两个,而强大的msp430有很多

网友N: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

网友O:
你这个的程序需要设计多个模块才行。

网友P:
是需要自己编写程序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中断结束返回主程序一次后,再次中断外部中断0,就无法实现2和3,对吧

这个只是退出,再次相应中断也可以。

网友H:
这个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J:
想设置P1.0口作为外部中断源就可以这样设置:
P1DIR&= ~BIT0;//方向设置为输入
P1IES |= BIT0;//触发方式设置
P1IE |=BIT0;//使能中断

网友K:
interrupt[PORT1_VECTOR] void P1_ISR(void)

网友L:
count++  然后判断奇数或者偶数

网友I:
楼主使用的msp430吗?

网友N:
在这个中断函数里面直接编写就行。

网友M:
外部中断可以出发多个。

网友P: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外部中断。

网友Q:
引用 楼主:
嗯,#include
char rdat[2]={0,0};
char count=1;

为什么要在中断里面执行呢?

网友O:
变量的增加变化了都。

网友R:
这是响应中断后没有及时清除中断标志的

网友S:
这个硬件上不会有啥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