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设计最难的地方是啥啊

楼主(2017-12-16):
DSP设计最难的地方是啥啊

楼主:
是画电路板还是编程序呢?

网友A:
编程吧,对RTOS的把握比较难,这和之前的单片机裸奔程序比较起来更难理解。

网友A:
其次,DSP乱七八糟的外设真够喝一壶的,比如DMA,就没有很好的详尽的例子,没有老师,没有好文档,需要摸索大量时间。

网友B:
按理说,一个外设只要按照手册正确使用就可以了,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每前进一步都要花费太多时间

网友C:
嗯,这是妨碍工期的最主要原因,也是阻碍DSP推广应用的最大障碍。

网友D:
开始设计的时候首先应该,根据项目要求做好规划,写好方案之后其他的就一步一步的来呗。

网友E:
个人觉得DSP最难的是编程,还得好好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F:
同楼上,软件才是核心,灵魂

网友G:
DSP玩的是算法

网友H:
是啊,算法这块是比较难,算法学得好,钱途无量啊。

网友I:
dsp最难得地方还是软件,好多公司,都是在软件上折了。

网友J:
应该是编程,硬件现在很通用化了

网友K:
算法问题   这个没话说   dsp硬件问题不大   主要是软件算法   如何将dsp性能提高  主要靠算法

网友L:
最难的地方是面对应用去实现功能,我想这才是最重要也最难的吧?!

网友M:
设计pcb的时候才是麻烦,布线时枯燥 又麻烦

网友N:
DSp看重算法,但是外围电路也是不可忽视的啊

网友O:
如果是单核的还好点,要是双核davinci或omap那就更麻烦了

楼主:
大家意见都差不多,该努力了

网友K:
怎么和arm打通也挺难的

网友L:
和FPGA交互做滤波最难

网友P:
一般选择处理速度不要过高,速度高的DSP,系统实现也较困难

网友Q:
DSP系统硬件

网友R:
电路设计时都会遇到DSP电源和时钟的处理、I/O引脚的逻辑电平兼容、外围扩展电路时序、多余引脚的处理等问题

网友S:
电源供电最重要。

网友T:
要综合考虑电源布线、敏感信号隔离等问题

网友U:
软、硬件抗干扰设计

网友V:
电磁兼容性设计也很重要。

网友W:
高质量的PCB板不容易设计。

网友X:
系统的性能是否良好,与设计者的PCB板质量密不可分。

网友Y:
DSP的软硬件都很难。

网友P:
SP的速度较快,为了保证DSP的运行速度,外部存储器需要具有一定的速度

网友S:
电源设计牵扯到emc和emi问题。

网友Q:
DSP系统在设计时需要注意的电源、时钟、电平变换、扩展电路时序、多余引脚的处理等问题

网友T:
最需要考虑的是电源问题。

网友R:
高速DSP系统PCB板设计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电源设计问题

网友U:
如不采取完善、可靠的抗干扰措施,一旦遇到工作环境不理想、有电磁干扰就会导致DSP程序流程紊乱

网友V:
电磁兼容性设计的目的是使电子设备既能抑制各种外来干扰,又能减少电子设备对其他电子设备的电磁干扰。

网友X:
如何提高信号的质量很重要。

网友Y:
建议楼主还是从软件开始学起。

网友W:
软件编程都是算法简单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