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安装不上

楼主(2017-12-16):
430仿真器安装不上,仿真器确定是好的,以前也是好用的,昨天就重新装的系统,就不行了。换了好几个系统重装都装不上。提示:windows已确定该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是最新的。
但是设备管理器里就是警告号(!)。怎么办?

网友A:
是不是装的驱动不对呀

楼主:
仿真器是利尔达的,就安装iar下面的驱动不行的。也有网上买的一个都不行啊。

网友B:
在其他电脑试过了吗

网友C:
难不成系统有问题

网友D: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后来莫名其妙的就好了

网友E:
是不是你的系统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F:
换个其他的仿真器试一试

网友G:
截个图看一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H:
硬件无法识别需要重装驱动

网友I:
可能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J:
从网上找找驱动~看看

网友K:
可能是仿真器坏掉。

网友L:
楼主是不是系统不兼容?

网友M:
先卸载了,然后清理系统垃圾再安装试试

网友N:
检查仿真器,还有供电以及连接啥的

网友O:
单片机接头接反了?

网友P:
如果在电脑上不识别的话,可能是你的驱动没有装或者没有装好

网友Q:
驱动根本没有安装上

网友L:
重装一次IAR

网友K:
换个其他的仿真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J:
驱动不能够兼容吧。

网友H:
找不到指定模块、XXX.dll 文件丢失等等

网友I:
仿真器的固件版本要和IAR的版本一致才能用

网友M:
安装目录里有没有安装那个驱动

网友N:
有没有可能跟编译器配置有关

网友Q:
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P:
脑图标上右击鼠标右键,打开“属性”对话框,在“硬件”-->“设备管理器”中查看你的驱动是不是已经装好

网友O:
重新焊接一下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