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psoc IO口想做输入怎么设置?

楼主(2017-12-16):
如果psoc IO口想做输入怎么设置?

楼主:
在主程序里可否直接控制其IO输出输入?

网友A:
将io设置为highz就为输入了

网友B:
将io设置为Analog HighZ就为模拟输入了

网友C:
在主程序中,通过 PRTXDM2 PRTXDM1 PRTXDM0 3个寄存器的设置来改变IO的模式

网友D:
对,建议看TRM GPIO章节

网友E:
可以,设置不同的寄存器就可以的。

网友F:
告诉你一个方法,直接设置成输出上拉Pull_UP或输出下拉Pull_DOWN,便可以接受逻辑输入信号(可以省去外部的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A:
而且,你还可以在程序里在任意时刻去修改成另一个状态。例如:将Pull_UP改成Pull_DOWN。

楼主:
哦,懂了,多谢

网友E:
CYUSB3014能直接接BT.1120的数据吗?

网友F:
CYUSB3014能直接接带行,场同步!奇偶场信号的BT.1120的数据吗?

网友E:
如果1080p的分辨率能跑到多少帧啊?

网友F:
CYUSB3014是标准的USB3.0,没有研究过BT.1120,是什么接口?

网友G:
BT.1120应该是高清电视数字接口方面的吧.

网友H:
CYUSB3014有个32位的并行总线,此界面可以达到100Mhz的工作频率. 如果您的BT.1120是并行数据,有读写控制信号,应该可以通讯的.

网友I:
使用GPIF II 設計 data bus  32 bits YUYV   CLK  HSync VSync  頻率只要 74.25Mhz 就可以傳輸1080P60的資料量

网友E:
哦,我再看下哈

网友J:
可以接,但是BT1120是16bit 所以無法到60FPS,

网友I:
接30FPS時,FV 可能會過短,DMA處理太久就會變15F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