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引脚接收通讯指令(0XAA)引脚该配什么什么模式

楼主(2017-12-16):
是高阻态,还是兼容51口?

网友A:
啥意思?串口?

网友A:
还是普通的IO啊?如果普通IO,肯定是输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普通的IO啊?如果普通IO,肯定是输入模式

P04作为接收脚,接收0XAA,我把P04配置的是准双向模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P04作为接收脚,接收0XAA,我把P04配置的是准双向模式。

1个通信协议,一个start信号(低),然后(0xaa),在定时中断里面判断,main里处理。

网友B:
可以用准双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准双向模式。

今天验证了 准双向是OK的。谢了,但是我上电的时候把他配置成了低电平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准双向模式。

如果是准双向模式的话,在刚启动的时候引脚需要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