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数字地的使用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2017-12-17):
请问电源芯片LM2940-5.0的地是用模拟地还是数字地?模拟地和数字地的使用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A:
电源芯片用模拟地好了。
实际上,模拟地和数字地都是一个地,最终都要连在一起的。
在高频电路和高精度的AD转换电路中,
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得清楚一点。
也就是,模拟电路的地作为模拟地,数字电路的地作为数字地
两者在入口处,一般是电源输出处,连在一起,也即是一点接地。

网友:
用模拟地,有数字信号的用数字地,我知道的这俩地用电感接起来

网友B:
电源芯片LM2940-5.0的地是电源地. 可以作为信号的总汇流点.
模拟地还是数字地, 根据相关信号分类, 选择合适的共地点, 可以选择电源地

网友C:
对于一般应用,完全可以不做区分直接短接,但是高精密模拟都要注意分开,不过始终还是要单点短接...

网友D:
模拟地和数字地都是电源回路的负端,之所以分开是数字信号本身就是干扰且自身能抗干扰,模拟信号属于那种最怕干扰的那种
数字电路在0和1切换的瞬间,对模拟电路,是个强干扰,阶跃信号,丰富的高频分量
把二者隔开,可以降低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的影响

网友E:
一般应用不用区分

网友F(2018-04-10):
在一个板子上模拟地与数字地其实是连在一起的,用单点接地的方法,加个0Ω电阻或者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