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sx1278 数据包发送间隔问题

楼主(2017-12-17):
最近在做sx1278的过程中发现,使用lora方式,发送方的数据包间隔至少要500ms以上,不然接收方根本收不到数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sx1278做不到频繁发送数据比如数据包间隔为10ms,如果做不到,有没有合适的芯片呢

xch
@huba123 :SF7,BW 500K
@xch :在不改变lora方式的前提下
@xch:你好,请问怎么能够做到10ms呢,我的代码也遇到这种问题,不知道该如何修改,麻烦能否给个提示呢?
xch
是你程序没写好。10mS都没问题

网友A:
减小扩频因子,减小带宽可以加快发射时间,但传输距离也会减小,要想取得满意的距离和速度很难,有计算公式的,有些专业性强的商家可以提供软件来计算发射时间。

网友B:
如果要求10MS间隔,可用FSK

网友B:
LORA 已无意义了。

网友C(2018-02-24):
可能是SF、BW两个参数没设置好。
速率由BW    SF    ER决定经实测,对应关系大至如下:
        BW    SF    ER    ¨速率(kbps)
        9     11       4          1.1
        9     10       4          2.0
        9     9        2          4.5
        9     7        4          9.3
        9     7       2          12.0
不建议用大于12kbps的速率。另外接收方要设为连续接收模式而不是单次接模式,发方可通过DIO0来判断是否已发送完成,等待发送完成后再发下一包,接收方就可以收到全部的包了。如欲了解更多可以加Q:1241682705 探讨

网友D(2018-04-16):
这玩意儿速率很慢,有个软件可以计算空口时间,数据多了低功耗优势不明显。

网友E(2018-06-27):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速率很慢,有个软件可以计算空口时间,数据多了低功耗优势不明显。 ...

这东西就是适合小数据量和通讯密度不高的场景

网友F(2018-09-24):
求教 sx1278 用FSK   发送方的发送间隔只能做到7ms  再低第二次发送则PacketSent置位信号一直检查不到了

网友F:
波特率最大也就测到了200k  但发送间隔还是得要7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