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里编译不过的IAR可以编译过

楼主(2017-12-17):
CCS里编译不过的IAR可以编译过

网友A:
没有碰到过的,去看看ccs的设置

网友B:
嗯, 如果有区别也是CCS设置的问题

网友C:
CCS和iar有些宏定义是不同的

网友C:
尤其是和开发环境、编译器等相关的宏定义

网友D:
包含的头文件的问题吧

楼主:
嗯,我看下哈

网友A:
这个是可能的,两个编译环境中环境还是有所差别的。

网友E:
把CCS的错误截图看看嘛

网友F:
这个的看看配置环境的

网友G:
这个两者的开发环境上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G:
不过,吧相应的文件给配置齐全的还是没啥不同的,,编译啥的都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