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全速还是单步 IO中断均进不去

楼主(2017-12-17):
用非自锁开关 即按下去又弹起的开关两端分别接有中断功能的P1或P2口、GND;将IO初始化为高电平,按下开关,IO会有一个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过程,形成下降沿,利用下降沿中断,进行开关的触发。初始化中断IO口的配置如下
P2DIR&=~BIT0;
P2OUT|=BIT0;
P2IE|=BIT0;
P2IES|=BIT0;
P2IFG=0;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按下开关 无论全速还是单步 IO中断均进不去

网友A:
触发中断没有选择   中断方式没有选择   当然不能触发中断

网友B:
看一看TI的例程  应该有帮助

网友C:
开中断了没?

网友D:
是的,
如果中断开了,还不行,就清除一下标志寄存器

网友D:
这个还是程序中的个问题的,优化下程序的吧。

网友E:
很好办啊,根据单片机型号,到TI网站下载例程,像这样的:

网友F:
可能是没有上拉电阻的原因

网友G:
有没有开全局中断和对应IO口中断,设置好中断触发方式

网友H:
上升沿中断?

网友I:
放个断点

网友J:
中断里设断点,看看有没有进中断。

网友K:
许多时候单片机外设会产生中断信号

网友L:
程序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M:
这个是哪款芯片?

网友N:
先测试一下IO的信号。

网友O:
楼主说的这个IO口是否正确?

网友F:
考虑硬件的问题了吗?

网友G:
你这个的没有其他的设置吗?

网友H:
这个检测到信号了吗?

网友I:
如果能进,说明初始化没问题

网友J:
在线仿真看一下吧。

网友K:
可能电平电压的问题。

网友L:
确定硬件是否存在什么问题呢?

网友M:
msp430是不是软件时钟配置的问题

网友N:
保证硬件电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测试其他的。

网友O:
使用的是P20这个I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