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7-12-17):
在DSP程序烧进烧写的过程中,程序烧写进去后但不能运行的原因,这很可能是晶振电路的问题,仿真时不用板上的晶振,而是由JTAG接口提供,实际下载时得用示波器测一下,下载不能正常运行检查晶振及复位电路...

网友A:
是的,这种问题我我在430单片机上也遇到过很多次,程序不能运行很可能就是晶振坏了的原因,

网友B:
你好   这个没试验过   不知道系统没有时钟   靠JTAG上的TCK是否可以完成下载
但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下载也会有问题

楼主:
嗯,关于晶振的问题,的却需要仔细的,导致程序不能仿真下载了就麻烦了

网友C:
还是用一个新的晶振比较一下吧

网友A:
这个就一点一点的排除吧。。

网友D:
这个就是结合示波器的联合调试的

网友E:
示波器测量的信号怎么样?

网友F:
也有可能配置的问题。

网友G:
使用示波器测量晶振信号

网友H:
有源晶振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种问题我我在430单片机上也遇到过很多次,程序不能运行很可能就是晶振坏了的原因,
...

单片机和DSP不同吧。

网友J:
看看你的硬件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K:
你检查电源了吗?

网友L:
示波器测量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个没试验过   不知道系统没有时钟   靠JTAG上的TCK是否可以完成下载
但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下载 ...

能够下载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N:
软件设计的没有问题吗?

网友E:
使用的是什么晶振?

网友F:
你的晶振配置了吗?

网友G:
可能是内部的晶振信号太弱。

网友H:
有源晶振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种问题我我在430单片机上也遇到过很多次,程序不能运行很可能就是晶振坏了的原因,
...

DSP是有源晶振,有信号就没有问题。

网友J:
如果硬件电路,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K:
单独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L:
信号电压是多大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个没试验过   不知道系统没有时钟   靠JTAG上的TCK是否可以完成下载
但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下载 ...

系统的问题现在不能确实是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N:
cmd文件设计是否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