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片机为什么接上电磁阀驱动电路5V电压直接变成1伏

楼主(2017-12-17):
驱动电路接上单片机经仿真是可以正常开关工作的,做出实物之后基极单独接5V   500MA的电源可以进行开关作用  并测得导通时基极电流为4MA  可是接上单片机引脚后  单片机输出的高电平直接变为一伏左右  水泵额定电流电压为12V 200ma,电磁阀为12V 500ma   单片机上电后 不工作时程序设定为低电平

网友A:
1、贴图。
2、说清楚单片机型号,某些单片机还可能需要说明引脚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贴图。
2、说清楚单片机型号,某些单片机还可能需要说明引脚设置。

已发图    AT89C52R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发图    AT89C52RC

51系列单片机引脚高电平仅能输出数十uA电流。
仔细看看该芯片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系列单片机引脚高电平仅能输出数十uA电流。
仔细看看该芯片说明书。

它是掉电模式  功耗小于0.1ua   正常工作模式 功耗4ma-7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是掉电模式  功耗小于0.1ua   正常工作模式 功耗4ma-7ma

单片机引脚输出电流能力(无论是拉电流还是灌电流,或者说电流流出单片机或者流入单片机),与单片机功耗无关,更与掉电模式功耗无关。这几个概念,务必要弄清楚。

网友B:
AT89C52 数据手册

从数据手册看,这款单片机的驱动电流非常小。

假设单片机供电电压为 5V,P2 口输出电流 10 uA,
则输出电压至少为 0.9 × 5 V = 4.5 V。

考虑电流较大的电磁阀负载 500 mA,则电流放大倍数为:
500 mA / 10 uA = 50000 倍,因此一个三极管驱动的电路就无法胜任了。

解决方法:
1. 换一款驱动能力比较大的单片机。现在一般驱动电流 5 mA ~ 20 mA 的单片机不难找;
2. 使用多个三极管放大电流(包括使用达林顿管)。

网友C:
单片机输出电流能力不足,无法驱动三极管。可使用如下方案解决。
1、更换单片机为IO输出电流更大的单片机,或者使用该单片机的P0口加上拉电阻驱动三极管。
2、将三极管更换成MOS管。
3、使用达林顿管作为电磁阀的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输出电流能力不足,无法驱动三极管。可使用如下方案解决。
1、更换单片机为IO输出电流更大的单片机, ...

用 MOS 管是个好主意!

网友D:
51单片机输出电流几个ma没有问题

网友E:
加上拉电阻就好

网友F:
功率不够

网友G:
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不够,换片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引脚输出电流能力(无论是拉电流还是灌电流,或者说电流流出单片机或者流入单片机),与单片机功耗无 ...

谢谢  我加个上拉电阻可以实现了

楼主:
谢谢  我后面加了一个上拉电阻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输出电流能力不足,无法驱动三极管。可使用如下方案解决。
1、更换单片机为IO输出电流更大的单片机, ...

谢谢   已经应用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加个上拉电阻可以实现了

7楼贴出了该型号单片机参数,注意蓝色框中测试条件。

51系列单片机是“准双向端口”。对这类端口,加上拉电阻以增加驱动能力,应该说是常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已经应用成功

无论使用什么方法,能把问题解决就好。上拉电阻增强单片机的驱动能力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H:
上拉电阻可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初始化,或者不确定状态下,电磁阀默认是导通的。这个状态是否超出你的控制了?

网友I:
输出电流不够,输出加上拉电阻,如果Ib是4mA,阻值1k就够。

网友J:
可以采用PNP管,P口低电平导通。P0口的输入电流有3.2mA。如此可不用担心单片机复位/初始化(高电平)时电磁阀/水泵导通。

网友K:
初次上电 电磁阀会误动作吧?

网友L:
加上拉电阻应该会有一个问题,如果单片机引脚电平不确定是会被拉高,误导通。
建议换成MOS管,加下拉电阻,这样不好误导通。

网友M(2018-02-18):
单片机的IO输出电流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