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成功率

楼主(2017-12-17):
低于50%,连接和底板均无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还有什么症状?

楼主:
有时DSP同C
PLD产生不明原因的冲突,如何避免?

网友B:
啊?我们的板的成功率为95%以上

网友C:
调试成功率低于50% ,你这也太低了吧!如果像你这种成功率就开始进行产品的批量生成的话,那么注定是要赔本的,这种成功率肯定是你设计上有欠缺的地方!这个问题还得从你起初的设计上考虑。

网友D:
从设计着手   重新调试   这个成功率太低了   这样设计的产品根本不合格  以前我们公司的要求是95%  要求严的公司更高   呵呵   主要还是看个人   不过说心里话   如果失败率太高   自己很没面子  我以前搞砸了好几个工程   还好有总工把关

网友E: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 还是什么设置问题啊

网友F:
估计是硬件设计问题,不可能这么低呀,?!

网友G:
这个还是从设计方案上下手检查下的吧。。

网友C:
不要着急,从头开始换个思路检查一遍

网友H:
设计或者布线有问题

楼主:
哦,我再检查下,多谢大家

网友I:
这个在程序设计上看看有没有死机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