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程序例程

楼主(2017-12-17):
比如SH79F166A这款片子的程序例程,我在中颖的官网上没找到。想请坛里的前辈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没明白啥意思

楼主:
就是这个芯片相关的一些DEMO程序。因为有了DEMO之后,编程就比较容易的。

网友B:
去中穎官網下載SH79F32的相關例程,中穎的8bit flash系列的使用基本上一樣只是各個型號的IC的具體的系統寄存器定義略有差異,對照例程和規格書自己多動手調試調試

楼主:
有链接吗

楼主:
PRO03烧写器可以烧写SH79F166A这款MCU吗?

楼主:
还是得要PRO06呢?

网友C:
PRO03是针对4位机的吧?

网友D:
用PRO06或者 JET51编程

楼主:
谢谢,准备用JET51

网友E:
你是用哪种语言开发的?如果用的是汇编,完全可以参考MCS51的,我刚开始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嗯,好的,多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