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能说下好处吗?

楼主(2017-12-17):
常见的高频板子上下层地之间都加了很多过孔

网友A:
而且这些过孔还是分散分布

网友B:
有这个可能

楼主:
有什么可能?

网友C:
简单说就这两样
详细的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B:
让接地更加充分!!!

网友D:
让所有地的电平都尽量一致,就是接地良好了。

网友C:
减少其电磁干扰的

网友E:
让地电平尽量相同。

网友F:
这就是常说的: 高频板, 多点就近接地.

网友G:
高频板, 多点就近接地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H:
这个加过孔的主要是减少电磁兼容的

网友I:
有散热,或者地孔等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