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处理,然后通过以太网,将数据传输到上位机

楼主(2017-12-17):
因为课题需要,需要进行图像处理,然后通过以太网,将数据传输到上位机。图像处理的要求不高。请各位朋友帮我选一款开发板。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图像处理要求不高,不过对于接口的要求比较高,是不是也可以选择用ARM,而不用DSP?

楼主:
我需要做的图像处理就是边缘检测,加上一些抗噪,增强。

网友B:
DM642.
DM642是主流图像处理芯片,业界做模式识别的现在都在使用

网友C:
建议使用ARM芯片  毕竟涉及到图像处理  运算量大

网友D:
我同学之前做过类似的,他当时就用的是ARM,所以我建议楼主用ARM吧

网友E:
6000系列的

网友F:
6748EVM开发板

网友G:
6000系列图像处理DSP开发板 + ARM

网友H:
要求带相机接口的?

网友I:
ARM,FPGA,DSP都适合做嵌入式图像开发。

网友J:
有相关的DSP硬件开发板。

网友E:
建议先在VC或者MATLAB环境仿真

网友F:
工业摄像头拍照后可以直接传入电脑

网友G:
6000系列图像处理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I:
DSP优点是处理图像的速度

网友H:
正常使用的ARM可以简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