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BP我查不到这句汇编的意思

楼主(2017-12-17):
我用的是TMS320c6747,我的例程里面的.h文件有这么一句话“#define SW_BREAKPOINT asm( " SWBP 0" );”这是什么意思啊?SWBP我查不到这句汇编的意思。

网友A:
没有注释吗?

楼主:
这句话上面的注释是“ Software Breakpoint code
Uses inline assembly command ”

网友A:
这个是个宏定义啊,用NOP1代表asm{NOP 1},asm代表后面的是汇编指令,{NOP 1}代表执行空指令。

网友B:
具体汇编指令什么意思,可以查看数据手册。

网友A:
不知道了。。

楼主:
我也知道是个宏定义,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义

网友C:
那就不晓得了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写错的了呢?

楼主:
好吧,结贴了

网友D:
这个是不是写错了?汇编里面我也没有查到的

网友:
SW_BREAKPOINT 断点/

网友E:
汇编语言指令集合有吗

网友F:
没有用到过这个指令。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个宏定义啊,用NOP1代表asm{NOP 1},asm代表后面的是汇编指令,{NOP 1}代表执行空指令。
...

这个不是空指令把。

网友:
这个代码出现在哪里?

网友E:
是CMPSW这个吗?

网友F:
楼主能够把整个代码粘贴一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个宏定义啊,用NOP1代表asm{NOP 1},asm代表后面的是汇编指令,{NOP 1}代表执行空指令。
...

看到上面写的BREAK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