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if语句不行,用while却可以

楼主(2017-12-17):
uchar flag,a;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REN=1;
SM0=0;
SM1=1;
ES=1;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a;

// if(TI==1)
   while(!TI);
//  {
     TI=0;
     ES=1;
//    }

   }

}
}
void int4() interrupt 4
{
RI=0;
flag=1;
a=SBUF;

}

楼主:


网友A:
if是检测当前点,while是反复检测

楼主:
我在if语句前加了一段延时也不行,按理说发完数据完TI自动被置1,肯定能检测到.

网友B:
// {
       TI=0;
       ES=1;
// }
这几行是不是都不执行?

楼主:
可以了,是我一时疏忽,原先的程序加了ET1=1;(开定时器1中断),不管延时多久都不行,后来我不要ET1=1

楼主:
可是延时设得太短一样也不行.所以就以为是if语句出问题.

网友C:
IF是顺序执行   while是循环执行  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D:
这个是逻辑上的问题的

网友E:
在你的代码中,用if和用while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意思。
if(TI==1)
{
     TI=0;
     ES=1;
}
用if语句的意思是,判断TI是否为1,
如果为1,就执行里面的语句。
用while语句则完全不一样的。
while(!TI);
TI=0;
ES=1;
上面语句的意思是,一直等待,
直到TI为1的时候,才中止循环,往下执行。

网友F:
这个while就是一直等待。

网友G:
你是要检测什么信号吗?

网友H:
这个是等待TI标志位呢。

网友I:
就是正常的寄存器控制 。

网友J:
楼主没有使用过51单片机吗?

网友K:
TI是串口发送完成标志

网友L:
未完成TI值为0,(!TI)值为1,循环,直到串口发送完成

网友M:
当TI等于1时,跳出while语句

网友N:
这样的语句或有串口中断TI的处理的话

网友O:
当发送结束T1=1;这表明结束

网友F:
if的话,可能循环过去 。

网友G:
没有发送完成就得执行下一次了。

网友H:
if实现不了等待的功能。

网友I:
其他的例程都是这么写的。

网友J:
正常的单片机控制系统就是这么写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用if语句不行,用while却可以

,发送完成TI值为1while(!TI) 的意思就是等待串口发送完成

网友L:
TI为1,(!TI)值为0,退出循环,向下执行

网友M:
一般TI可以为完成标志

网友N:
使用延时函数也可以。

网友O:
发送结束后把TI设置为0,表明下次继续发

网友P:
两个语句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选择判断的,一个是循环判断的。。

网友Q:
这两种语句的用法是有区别的。

网友B:
if为选择语句的,while为循环判断语句的,用途也不一样的。

网友R:
while语句的涉及到循环处理等待的问题,if只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的,在时间上没有等待的。

网友S:
楼上说的是,若要用if语句的就需要在其前面的加一个延时程序的。

网友A:
不过这个还是需要估计好硬件上的响应处理时间的,太短时间也是不行的。这个跟while相比,在实时性上大打折扣的。

网友P:
逻辑不对吧。

网友T:
11楼说的比较详细,while会一直等下去,if就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