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管脚一直为低电平

楼主(2017-12-17):
我用SAA7113对视频信号进行A/D转换,芯片输入时钟采用晶振产生,波形正常,可是LLC管脚怎么也出不来信号,一直为低电平。电路图是按照datasheet上给的。

网友A:
问题原因很多啊,有可能芯片没焊好,外部时钟对吗

网友A:
需要外接24.576MHz 晶振

网友B:
可以找个开发板比对一下

网友C:
主要查一查焊接工艺   查一查有没有哪地方虚焊    将晶振查一查  可能未起振   晶振手动焊接  速度一定要快  烙铁接触时间不能过长    实在不行就换晶振试试

网友D:
总之先检查下硬件问题的吧

网友E:
没焊接好的可能性大

网友F:
芯片有没有虚焊呢

网友A:
没明白要问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G:
按照给的原理图的设计,是没啥问题的哈

网友H:
管脚外围有没有接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