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如何最低功耗下运行ADC

楼主(2017-12-17):
有一个项目,用STM32L151做的,电池供电,功耗要求极高。
上一版本中有3个按键,让客户在产品待机时自主改变3个参数并实时予以声光提示,以告知改变生效,那么我在stop模式下开3个中断就OK了,待机功耗也就不到5uA(含外设待机功耗)。
现在客户要把3个按键改成3个电位器,一下犯难了,电位器是模拟输入,肯定需要ADC,STM32的ADC运行时钟来自HSI,STOP下肯定是用不了了。
想通过内部COMP1和COMP2做成窗口比较器的模式,但是有3路电位器需要处理,貌似STOP下也做不了,因为我要不断切换比较器输入端。
想来想去,只能在LP状态下通过定时器来实现3路电位器的定时扫描,但这样的功耗有点接受不了。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招没?

网友A:
在外面再加个模拟比较器来触发 MCU 唤醒

网友B:
应该用编码器代替电位器做快速输入吧?编码器是数字量,可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外面再加个模拟比较器来触发 MCU 唤醒

外加比较器一个是成本高,另外一个每路电位器要加两个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编码器代替电位器做快速输入吧?编码器是数字量,可中断

和客户讨论过编码器,价格太高,没有找到低于1块钱的的编码器,一个电位器才3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