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 单片机串口传输速率问题

楼主:
要用单片机采集信号,采样率要达到40k-100k,可是我发现一旦我不设置延时,传到PC的数据就乱了,也就是好像传输的速度跟不上采样的速度啊。如图,最少要延迟千分之一秒,可是我最少要40K的传输速度啊,都是要实时读取的。。。大佬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么(单片机是MSP430F6638)。

T)JR[H75OX%`~NDC0M@5BTN.png (23.2 KB )

楼主(2017-12-17):
好像是因为波特率···波特率最高可以设置到多少··具体怎么设置啊

网友A:
波特率最高能设置到多少要看使用的主频是多少。
波特率的计算可以使用这个工具:https://bbs.21ic.com/icview-1621242-1-1.html

网友B:
需要波特率, 如果接收端出现乱码, 可以试试在发送端使用两个停止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最高能设置到多少要看使用的主频是多少。
波特率的计算可以使用这个工具:https://bbs.21ic.com/icvie ...

单片机主频吗?  单片机主频是哪个,, MCL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波特率, 如果接收端出现乱码, 可以试试在发送端使用两个停止位

我波特率能不能到500k....只要外部晶振频率够高就行了吗,还是需要其他什么参数。

网友C:
你这样写串口发送数据程序不严谨,容易出错。
你把一个自己的数据放到BUF中,串口就会自动发送数据。
如果你在第一个数据还没有发完8位的情况,又扔进去第二个数据,
可能会出现数据覆盖的情况。
那么,怎么准确的知道数据有没有发送完毕呢?
用延时函数是不够严谨的,
延时短了,出现乱码,延时长了,浪费时间。
最好还是通过发送完成标志位来判断比较好,
你不妨试试哦。

网友B:
波特率可以提高, 不过据我测试, 好多波特率使用会有问题,  38400, 115200 的 2 的 N 次方倍的波特率可以稳定使用, 到 1843200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写串口发送数据程序不严谨,容易出错。
你把一个自己的数据放到BUF中,串口就会自动发送数据。
如果 ...

我想过用一个数组,,问题是我一秒钟要发送至少30k数据,稍微发送的慢一点,就存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可以提高, 不过据我测试, 好多波特率使用会有问题,  38400, 115200 的 2 的 N 次方倍的波特率可以稳 ...

能高到几百K吗,,,我试了256k,还能再高吗

网友B:
USB 转换的电脑端还能再高, 但不要用 256K, 512K 这种波特率,  用230400, 307200 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 转换的电脑端还能再高, 但不要用 256K, 512K 这种波特率,  用230400, 307200 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过用一个数组,,问题是我一秒钟要发送至少30k数据,稍微发送的慢一点,就存不下了··· ...

每秒钟要发送30K数据,就是要发送300000bit
波特率要在300000以上,115200是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

网友D:
使用usb传输。

网友:
楼主可以使用高速串口。

网友E:
换个其他的芯片试试。

网友F:
换成can通信。

网友G:
使用dma呢?

网友D:
楼主的这个单片机好像集成的有usb。

网友H:
FT232可以到1Mhz速度。

网友E:
最快的就是usb的速度

网友F:
有些单片机的波特率可以提高到很高。

网友G:
如果传输速度跟不上,只能使用fifo了。

网友I:
试过921600bps,完全可以。
不过你的串口要支持,某些USB转串口支持,高速串口卡也能支持这个速率(价格在几百元)。
另外,串口工具也要支持。有些串口工具能支持,比如SecureCR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单片机好像集成的有usb。

···哪个引脚,我刚学这个不太清楚。直接可以用USB传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FT232可以到1Mhz速度。

我是直接用的CH340,单片机TTL直接转USB

楼主:
这是啥···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传输速度跟不上,只能使用fifo了。

一般采集卡有这个东西,可是我不太懂,好像是个缓存的,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试过921600bps,完全可以。
不过你的串口要支持,某些USB转串口支持,高速串口卡也能支持这个速率(价格在几 ...

我用的是ch340,直接TTL转USB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快的就是usb的速度

用的CH340芯片能达到这个速度吗?

楼主:
谢谢各路大神····去其他论坛发帖没人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