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端与大地之间有110v的交流电

楼主(2017-12-17):
这个开关电源的接地端与金属外壳相连,我只接了火线和零线,没有接地线,也就是说金属外壳会因为Y电容而存在110v的交流电,直流输出端与地线之间不应该存在这样的电压(在断电的情况下测量直流输出的任意一端与地线之间的电阻为无穷大),但是实际用示波器非鳄鱼夹那一端接上开关电源输出的任意一极都会出现下图所示的波形?也就是说,开关电源的输出地或正极—示波器探头的正极—大地之间形成了回路,谁能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很多电源的二次侧也有安规电容接在外壳上

网友B:
这个连接PE与GND安规电容还是Y电容。不要以为只有连接L、N到PE的才是Y电容。

如果连接电网电源的电容失效会直接导致人体可能接触部分带电,这个电容就是Y电容。X电容失效不会直接导致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源的二次侧也有安规电容接在外壳上

能不能画一下Y电容的连接位置图?我想象不出是什么情况会使输出直流电中混有110V的交流电。

网友C:
隔离电容的电容分布模型蛮复杂的,变压器一二次的电容和线路的电容,比你想像的复杂,自己家可以不断更改电压,把这个模型尽量完善

网友D:
PE接大地就好

网友E(2018-02-09):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画一下Y电容的连接位置图?我想象不出是什么情况会使输出直流电中混有110V的交流电。 ...

24V输出的负极与外壳之间也有电容。你用万用表量是无穷大电阻,但是对交流来说是通路。110V交流电就是从这个电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