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个mtd-utils工具使用问题

楼主(2017-12-17):
mtd-utils制作jffs2文件系统时候,编译mtd-utils 为什么有些需要修改makefile配置路径和交叉编译器,有些下载下来直接默认config默认编译就行?差别在那?

网友:
不清楚,应该默认的那些默认的路径就可以满足吧

网友A:
应该是部分的MF文件配置好了,有些可能路径不对,或者不能按照默认的来。

网友B:
最后能用就行了,不能总是让人家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