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频率和占空比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12-18):
PWM频率和占空比有什么区别呢,两者是否是一样的呢?

网友A:
我认为两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时间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两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时间的变化。

不一样,起码单位和表示方式就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