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流采样电路分析

楼主(2017-12-18):
刚在一个帖子里看到了这个电路,想学习一下,简单计算一下电流和输出电压的关系

楼主:
[(R1*I1)-U-]/R3=-U0/R5

楼主:
U+=U-=0
所以U0=-2I1

楼主:
输入0.5A,输出得到1V

网友A:
后面是个差分放大,而前面则是个电流采样。

注意采样电阻0.1欧,远小于后级差分放大输入阻抗。

网友B:
差分电压放大倍数是固定的。
差分输入阻抗只影响输入电流到输入电压的转换,由于输入阻抗很大,几乎可以忽略。
电路分析,要有套路,无非放大倍数、输入阻抗、输出阻抗等,分开来,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电压放大倍数是固定的。
差分输入阻抗只影响输入电流到输入电压的转换,由于输入阻抗很大,几乎可以忽 ...

学习了,感谢指导!

网友C:
50mV 的信号, 增益是 20倍.
不过这个运放的失调也有好几个mV 可能对测量的精度影响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mV 的信号, 增益是 20倍.
不过这个运放的失调也有好几个mV 可能对测量的精度影响比较大 ...

谢谢指导

网友D:
怎么感觉这个帖子像是我发过的似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后面是个差分放大,而前面则是个电流采样。

注意采样电阻0.1欧,远小于后级差分放大输入阻抗。

你好,这不是一个反比例运放吗?因为正向端接地了呀,相当于R2  R4并联接地呀。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不是一个反比例运放吗?因为正向端接地了呀,相当于R2  R4并联接地呀。求指导,谢谢! ...

后面那个,应该是反相比例放大器,且输入为差分信号。

网友F:
这是个减法器啊

楼主:
正向输入电压为0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差分电压放大倍数是固定的。
差分输入阻抗只影响输入电流到输入电压的转换,由于输入阻抗很大,几乎可以忽 ...

这个不就是一个反相放大器吗?怎么说是差分放大呢?求指导,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个,应该是反相比例放大器,且输入为差分信号。

哥,怎么区分输入信号是不是差分信号呢?我看不懂这个呢,谢谢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哥,怎么区分输入信号是不是差分信号呢?我看不懂这个呢,谢谢啦!

当R2=R3,R4=R5时,它的放大倍数就是(U+ 减去U-)200K/10K,只是它的U+接地为0V,得到的电压是反相。其实就是差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