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开关的86盒子接线铜柱

楼主(2017-12-18):
如图所示,请问这种铜柱叫什么?我在X宝找过关键词“铜柱”,没有找到

网友A:
压接式接线柱

网友A:
压接式接线柱_1

压线接线柱_1

电力接线柱_1

电源接线柱_1

大电流接线柱_1

网友A:
方孔接线柱

网友A:
电子开关CPB接线柱
这个可以很容易搜索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开关CPB接线柱
这个可以很容易搜索到了。

找到了!!!谢谢!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1706644634&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23060405:N:%E5%85%AD%E8%A7%92%E9%93%9C%E6%9F%B1:df3166248fd6c1ff4faf8bc34eef9477&ali_trackid=1_df3166248fd6c1ff4faf8bc34eef9477&spm=a230r.1.14.1#detail

网友A:
厂家直销铜系列接线柱六角铜柱加长双通铜螺柱电子开关PCB接线柱

PCB接线柱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1706644634&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23060405:N:%E5%85%AD%E8% ...

我刚好也是找到这家的,在阿里巴巴问过,基本都要订做。

网友C:
长知识了
还以为是导向柱

网友D(2018-02-18):
PCB式接线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