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B进Deep-sleep mode的电流多少正常?

楼主(2017-12-18):
如题,有人用GD32F103RB做过低功耗吗,进入Deep-sleep的电流最低是多少?能做到几十uA吗?

GD32F103x4/6/8/B等款型,进入Deep-sleep的电流为340 uA左右,具体功耗参数可参考GD32F103xx数据手册,数据手册下载地址:http://www.gd32mcu.com/cn/download/5?kw=GD32F1

网友A:
这个不考虑供电电源的,单独MCU的是可以到达十几uA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考虑供电电源的,单独MCU的是可以到达十几uA 的

我手上这个项目之前是用STM32L152RBT6做的,整机在停机模式下的电流在30uA, 然后我把芯片换成
GD32F103RBT6,同样的IO口配置,进入深度睡眠模式(deep-sleep,因为唤醒需要只能进这个模式),现在待机电流200uA+。我问了FAE他说这个模式电流在640uA(手册上也是这么写的)。所以我想问问你,十几uA是怎么得来的,是亲测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