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转串口接口的速率测试

楼主(2017-12-18):
目标平台有USB OTG接口与串口接口,其中串口接口上接WindowsPC,而由于目标平台将USB定义成CDC_ACM类,WindowsPC缺少相应的驱动,故将USB OTG接口上接LinuxPC。经调试,目标平台通过USB OTG接口可与LinuxPC实行数据传输,想请教,如何测试这个接口的数据传输速率呢?传输文件吗?有什么好的工具推荐吗?

网友A:
测试速度有多种手段。
1. 首先确定USB总线速度模式,这是上限。
2. 具体到某种协议实际传输速度,不同的协议类型测试方法和工具也是不一样的,没有统一工具。例如U盘协议,有很多成熟的工具,其他协议测速工具不大了解。
3. 也可以用抓包工具实际抓下包,从微观上来分析传输速度,甚至可以找出哪个地方处理较慢,是速度的瓶颈,程序中做针对性的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速度有多种手段。
1. 首先确定USB总线速度模式,这是上限。
2. 具体到某种协议实际传输速度,不同的协 ...

感谢您的回复!
明白了所需要测试的方面,您说的总线速度模式,指的是高速、全速以及低速这三种吗?
测试我的目标平台这个USB接口的传输速率,应该就是指CDC类协议的传输速率吧
抓包,您指的是枚举过程那样的包吗?
目标平台的USB接口上接Linux主机,可以实现USB收发数据,有建议可以用脚本+dd命令来测试速率以及稳定性,您有尝试过吗?

网友A:
USB总线速度模式就那三种(不考虑USB3.0)
如果是用CDC实现串口通信,实际有用数据传输速率不会太高吧?瓶颈应该在串口总线收发上,一般常用的最高波特率也就115200b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总线速度模式就那三种(不考虑USB3.0)
如果是用CDC实现串口通信,实际有用数据传输速率不会太高吧?瓶 ...

串口总线的波特率好像不会影响USB的波特率,将目标平台用串口与Windows主机连接,主要是需要将整个系统烧录到目标平台里并运行起来,这样的话,当目标平台在通过USB OTG接口与Linux主机相连时,目标平台才能具备作为一个USB从设备的资源和功能。昨晚使用了dd命令测试,好像可以测试出传输速率...

大佬,怎么测的,能达到多大速率呢?能教教我吗?小白表示很难过,,

网友B(2022-01-15):
usb速度和串口速度是2码事儿。。你只是用串口的方式做usb传输。。串口只是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