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希望得到第2张图的波形!!该怎么修改电路图啊!!!

楼主(2017-12-18):
真心求助!!!一个人在奋斗!!!需要各位的帮助!!!怎么修改电路图才能得到图2那样的波形啊!!!

电路图如图!!该怎么修改电路才能得到图2那样的波形!!!

电路图如图!!该怎么修改电路才能得到图2那样的波形!!!

希望得到的电路波形像这样!!!

希望得到的电路波形像这样!!!

楼主:
需要得到第二张图形的波形!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波形需要上升沿和下降沿要齐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得到第二张图形的波形!谢谢各位大佬!

贴名里要第一张,这儿要第二张图?

看意思是看别人论文,照着人家电路图仿真,得到的结果和原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名里要第一张,这儿要第二张图?

看意思是看别人论文,照着人家电路图仿真,得到的结果和原文不一样! ...

对的!!!这个没什么吧!嘿嘿

网友B:
运放换一个单电源供电的,应该就不会有负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这个没什么吧!嘿嘿

没啥,我意思就是找个你信任的网友,把原文发给他,作为比对用,这样才好迅速问题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我意思就是找个你信任的网友,把原文发给他,作为比对用,这样才好迅速问题定位!

...

OK 谢谢!

网友C:
楼主为了找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多想想做做实验,把V1直接输入到C2,可以区分前后哪部分出了问题,如果为了达成结果的话也不要什么电路了,直接求个结果就行,加个悬赏效果更好

网友D:
这个真不懂,看看高手的解释

网友E:
关键点在于C2
C2是隔直电容,所以输出波形一个周期内积分为0。也就是说,只要你有正半周,必然就有负半周。而图二的波形没有负半周。
所以解决方案里必须要去掉C2。由此会带来直流偏移的问题,你如果不能接受的话,那就在U1上加直流偏置,再偏移回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