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器件有见过的么?

楼主(2017-12-18):
尺寸差不多是2510,表面看起来全是白色的,并在信号和地两端。

网友A:
太小,看不清

楼主:
我重新上传了一下,您看一下有见过这种么?他的焊盘有点像32.768khz的那个晶振一样,是一边底部贴片的。

网友A:
还是小,有点像贴片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小,有点像贴片晶振

他本来尺寸就挺小的。。。。。2.5mm*1.0mm   另外也不是贴片晶振。。。。

网友B:
如果是RF端  那就是一体化的天线
蓝牙 wifi 我常用的 这类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RF端  那就是一体化的天线
蓝牙 wifi 我常用的 这类天线

不是用在RF上面的,另外有个尺寸2505左右的,也许这种有人会见过。另外他的表面就是那个纯白色的,只有在底部才有2个焊盘。

网友C:
怎么看都想贴片陶瓷天线

网友D:
会不会是蓝牙天线啊?

网友E:
这图拍的 好水平

网友F:
陶瓷天线

网友G:
用在哪里的?给出周边电路。

网友H:
声表面波滤波器

楼主:
非常感谢。
这确实是从声学设备里面拆下来的就接在GND和信号入的两端。

我找找,看是否是您说的这个。

网友I:
感觉上像是陶瓷天线。追踪一下没有接地一侧是颗什么芯片?

网友J:
声表面滤波器没见过这样的尺寸啊

网友K:
滤波器类。几个导电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滤波器类。几个导电端子?

只有2个呀,有点像32.768khz那种贴片晶振一样的,两个贴片引脚都在整个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上像是陶瓷天线。追踪一下没有接地一侧是颗什么芯片?

另外一段接的直接是MOS管了,他就在信号入和GND之间并了一个这玩意,然后干掉的话发现指标会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声表面滤波器没见过这样的尺寸啊

是的,我看声表面波滤波器引脚都挺多的,这个玩意只有两个引脚。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另外一段接的直接是MOS管了,他就在信号入和GND之间并了一个这玩意,然后干掉的话发现指标会变差。 ...

这个恐怕不是 MOS。继续向上游追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恐怕不是 MOS。继续向上游追踪?

没有我说的是信号进来的时候直接上到MOS管上面去了,另外这个白色的器件的2个引脚分别接在信号入和GND上,另外就是我这边把这玩意干掉,指标会变差,所以就想知道这玩意能起到什么作用,会导致最后输出的信号比之前接上这玩意的信号差。

网友J:
还以为是陶瓷贴片晶振,村田有陶瓷两脚贴片晶振

网友L:
图片不清晰,背景太大。

网友M: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

还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图片不清晰,背景太大。

拉不出来了,用的iPhone照的像,感觉拉大了更不清晰了。
或许是照相水准不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我说的是信号进来的时候直接上到MOS管上面去了,另外这个白色的器件的2个引脚分别接在信号入和GND上 ...

没有天线了自然信号会变差。那个看上去像 MOS 管的器件不太可能是管子,是 ESD 二极管的概率更大。

网友N:
自恢复保险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天线了自然信号会变差。那个看上去像 MOS 管的器件不太可能是管子,是 ESD 二极管的概率更大。 ...

图中圈出来的就是我拍照的白色的器件。

网友I:
用陶瓷天线当阻抗匹配在用,呵呵,够创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陶瓷天线当阻抗匹配在用,呵呵,够创意的。

但是2.5mm*1.0mm的基本上也找不到啊?这么小的陶瓷天线。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但是2.5mm*1.0mm的基本上也找不到啊?这么小的陶瓷天线。

这当然可以有,就是你能不能买得到的问题。如果你想上百万出货量,叫 TDK 什么开个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