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42/072 CAN设备的时钟源如何选择?

楼主(2017-12-18):
阅读RM0091 没有发现STM32F042/072 CAN设备的时钟源如何选择?
我估计默认是使用内部的HSI48M,如果我接有外部的晶振,可以使用这个晶振作为CAN的时钟源吗?

网友A:
外部的晶振当然可以作为时钟源。STM32F042/072 的CAN是挂在APB总线上的。

网友B:
可以,can最好还用外部的

网友C:
用外部时钟源,然后倍频产生系统时钟;

CAN的时钟利用系统时钟分频好了

网友D:
我觉得如果不用外部的,选择内部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的晶振当然可以作为时钟源。STM32F042/072 的CAN是挂在APB总线上的。

追问一句, CAN 使用PCLK 时钟的话, 对PCLK的频率有什么要求?  不是48M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