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密勒电容(Cm)”

楼主(2017-12-18):
密勒电容是密勒效应(密勒定理之特例)中的等效输入电容,有相关式子:

    Cm = C(1+Av)

其中,C是反馈电容,而Av是电压放大倍数。若仅考虑三极管(譬如MOS),那么C就是Cgd。

网友A:
你英文水平真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英文水平真高!

:

网友B:
看了好几遍3楼和4楼贴出的手机截屏图片,看来看去都是对HWM首楼和2楼的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好几遍3楼和4楼贴出的手机截屏图片,看来看去都是对HWM首楼和2楼的支持。 ...

你不懂英文,可以借助金山或谷歌翻译!但是不要勉强!

第一种情况,对于FET管来说,米勒电容的称呼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不懂英文,可以借助金山或谷歌翻译!但是不要勉强!

图2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图2

图3

网友A:
第二种情况,对于反向放大器来说,当米勒电容使用反馈电容或补偿电容等术语替代后,在避免混淆的前提下,放大器等效输入电容可以简称为米勒电容,但是更严格的称呼是米勒效应电容,或米勒输入电容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情况,对于反向放大器来说,当米勒电容使用反馈电容或补偿电容等术语替代后,在避免混淆的前提下,放 ...

图4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图4

图5

网友C:
好贴,学习了。英文真要命

网友D:
学习了 谢谢  原理真的超重要

网友E:
英文真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