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的CAN和USB卡同时使用吗?

楼主(2017-12-18):
如题

网友A:
抱歉,这个是不可以的,如果你想要同时使用USB和CAN,那可以选 GD32F105

楼主:
看来GD继承了ST的问题

网友B:
GD32 的可以同时使用的啦

网友C:
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D:
不可以的吧,可以选择其它的片子

网友E:
这两者是可以分别使用的,不会相互影响的呀

网友F:
GD32F105等1系列的MCU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