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多机通讯

楼主(2017-12-18):
最近需要写一个spi多机通讯的程序。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囧……先描述一下我的思路:之前一对一的时候,程序是关闭自动片选,在每次发送数据的时候,拉低就好。因为要加从机数量,所以直接把主机ss接地,主机用另一个GPIO
拉低控制从机。

大家都是怎么办的?本想用GPIO模拟,哎,不会啊。

思路

思路

网友A:
找个SPI时序看看啊,很容易搞的。

网友B:
对,要gpio模拟的,不用硬件片选

网友C:
最好的方法还是IO模拟了,这样灵活性更大。

网友D:
楼主搞起来没?

网友E:
以前用51时候没少IO模拟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51时候没少IO模拟这个。

从机接收方的程序要怎么弄????

楼主:
还没,正在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方法还是IO模拟了,这样灵活性更大。

ok,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要gpio模拟的,不用硬件片选

ok

网友F:
用的哪个芯片做的?

网友:
每个从机一个片选线,用哪一个就选哪一个,共用时钟和数据线

网友G:
一个写好了,N个都要了,就是把片选拖出来而已。

网友E:
有个方法,就是你只要搞定一个,另外一个那个用于片选的就别用,直接用IO代替。

楼主:
OK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