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教,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电量读取电路

楼主(2017-12-18):
如图,这个是一个充电器上的电量读取电路。

问题:为什么这个电量读取电路需要连接到单片机的两个AD口上?理论上,不是只需要一个AD口通过读取电压就能检测电量了吗?

实在看不明白,请各位赐教。

网友A:
电动车没有一个能测准电量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也许是测两个方向的电流

网友D:
分压比例不一样,应该是应用于两种情况,在某种情况下用某一路分压来判定

网友E:
我想一定是有原因的
看到连接 ADC 的两组电阻是不同的. 由于 DC- 的电压很低. 是不是两路采样提高准确度.
电量通常是要电流对时间的积分来计算的

网友F:
通过了电流电阻,两端的电阻差值 除以电流电阻就可以算出电流。 省了差分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