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RLC带通滤波与电容带通滤波的疑问

楼主:
如图,仿真看来好像两个电路的滤波效果相同,且能将单极型信号转换为幅值相同的双极性信号,我的疑问是这两种电路在实际应用中那一种比较好?还有就是能不能通过合理地选择电感/电容参数将信号调整为类正弦信号呢?

multisim仿真

multisim仿真

网友A(2017-12-18):
上下两个的滤波效果肯定不同。

要想得到“类正弦信号”,那么就用上面的那个带通滤波。具体参数,根据你的具体要求,查书自己算。

楼主:
我继续调整电路参数,发现调整上方RLC滤波中R的阻值可以改变输出波形的形状,调至10K时,波形完全变为脉冲波形,而调整至47ohm时,波形变为正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电阻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电阻作用搞懂了,是跟电容调整充放电时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阻作用搞懂了,是跟电容调整充放电时间的

不是那么回事。电阻影响该带通滤波器带宽和Q值(带宽和Q值是紧密联系的)。电阻小,Q值高,高次谐波滤除更彻底一些。
建议看看《电路分析》(也有些教材名为《电工学》等等)中RLC串联电路和RLC并联电路那部分,例如邱关源《电路》第5版,第11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继续调整电路参数,发现调整上方RLC滤波中R的阻值可以改变输出波形的形状,调至10K时,波形完全变为脉冲 ...

要想从脉冲得到正弦波,LC之积应该调整到与信号源频率谐振。至于电阻,越小越好。
另外,输出不必从电阻两端取得,从L两端或者C两端取得均可。

网友C:
RLC带通滤波与电容带通滤波相比
前者是更好的选频特性和更小的信号损失.

网友D:
好像大多是在LC连接点与地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那么回事。电阻影响该带通滤波器带宽和Q值(带宽和Q值是紧密联系的)。电阻小,Q值高,高次谐波滤除更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那么回事。电阻影响该带通滤波器带宽和Q值(带宽和Q值是紧密联系的)。电阻小,Q值高,高次谐波滤除更 ...

电阻是用于调整带宽和Q值的我已经有了解了,但是我现在还是想不清楚,如果信号频率与LC谐振频率一样的话,LC的阻抗应该为0,那么无论R的取值是多少,波形应该不会有比较大的改变。但是为什么我调整了电阻的阻值会使信号波形变形呢?是因为我的信号是脉冲波的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阻是用于调整带宽和Q值的我已经有了解了,但是我现在还是想不清楚,如果信号频率与LC谐振频率一样的话 ...

你的信号源是方波。方波是由很多高次谐波叠加而成的。LC谐振于方波的基波频率,并不等于LC谐振于所有高次谐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信号源是方波。方波是由很多高次谐波叠加而成的。LC谐振于方波的基波频率,并不等于LC谐振于所有高次 ...

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从脉冲得到正弦波,LC之积应该调整到与信号源频率谐振。至于电阻,越小越好。
另外,输出不必从电阻 ...

你好,我能不能额外问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我有一个调整好工作点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如何使得一个1MHZ的200mv峰峰值的交流信号源叠加在集电极?能否将信号源直接耦合叠加在集电极电压Vc上,使得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输出带上该信号源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能不能额外问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我有一个调整好工作点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如何使得一个1MHZ的200mv ...

假如我有一个调整好工作点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如何使得一个1MHZ的200mv峰峰值的交流信号源叠加在集电极?能否将信号源直接耦合叠加在集电极电压Vc上,使得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输出带上该信号源的信号?

你的“调整好工作点的三极管放大电路”集电极负载是什么?
如果是宽带放大器,集电极负载通常是电阻。集电极负载如果是电阻,那么在集电极上增加1MHz峰峰值200mV交流信号很容易。如果集电极负载是变压器、LC谐振回路……增加1MHz峰峰值200mV信号到集电极上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我有一个调整好工作点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如何使得一个1MHZ的200mv峰峰值的交流信号源叠加在集电极? ...

我在集电极上放置了一个LD激光管,起初我是考虑将信号经由基极输入之后使得集电极电流Ic根据输入信号摆动,使LD发出的光能量随信号变化发送信号,但是后来发现似乎可以直接将这个信号叠加在集电极上达到一样的效果,只是不太清楚能不能这样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集电极上放置了一个LD激光管,起初我是考虑将信号经由基极输入之后使得集电极电流Ic根据输入信号摆动 ...

但是后来发现似乎可以直接将这个信号叠加在集电极上达到一样的效果

那么你这支三极管岂不什么用处也没有了?干脆拿掉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