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扩展芯片不能跟主控通信的问题

楼主:
老大今天说我这个电路有问题,需要什么电平转换,IO扩展芯片不能跟主控通信?,用的I²C IO扩展芯片9555,请赐教

网友A(2017-12-18):
你的mcu是多少v的工作电压?

网友B:
数据线上的上拉电阻,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上的上拉电阻,有没有?

哪个呢?

网友C:
好好看看器件手册,很多I2C芯片是3V/5V兼容的。只有不兼容的才需要电平转换,具体看器件手册。

网友D:
主控电源是多少伏?

楼主:
SDA  SCL 都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cu是多少v的工作电压?

3.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电源是多少伏?

3.3

网友D:
955芯片支持不支持3.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955芯片支持不支持3.3V供电?

有支持的吧

网友D:
可以换为3.3V供电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为3.3V供电的芯片

有规格书没  发给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