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AD怎么画ufqfpn20封装

楼主(2017-12-18):
求助啊,用用AD怎么画ufqfpn20封装

网友:
参见AD教程和芯片手册

网友A:
一个个焊盘根据手册自己画啊;
或者根据向导生成封装库;

网友B:
这个是最基本的吧,先看deetsheet,然后新建一个元器件库,根据deetsheet放置焊盘,保存就可以了,然后切换到你的原理图库,找到元件的原理图,下面有新增封装库,选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