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菜鸟问题:低压直流电路设计

楼主(2017-12-18):
需要测试一个工控系统,最基本的电路线缆选择连接都没有把握,菜鸟啊,请大师路过指点一下:
2个12V 100AH的蓄电池串联成24V 100AH电池组供电,供给8个一模一样的设备,耗电是1-2A/设备

我的问题是:
1、是不是需要选择专门低压24V的直流线缆?外面一大堆直流线缆好像都是高压的,可以适用吗

2、由于空间布局,最好是这样布线安排:电源接10平方线,分出去2路6平方线,每路6平方线再分出去4路4平方线连接设备,这样规格的线缆安排合理吗?

感激!跪谢!

网友A:
似乎很浪费。1-2A不需要4平方那么大的线。0.5就够了

网友B:
2A确实不大,你说的线缆的电压应该是说线缆的耐压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