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给说下G40N60的场效应管用什么型号做对管?

楼主(2017-12-18):
(无正文)

网友A:
现在已经不用对管驱动了. 一般半桥上下臂全部用 NMOS .
有专用的驱动电路, 如 IR2106

楼主:
楼上大侠,看了下 IR2106的PDF技术文档,好像用两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会有两个输出,一个正一个负的平衡输出,这两个输出端要连接到负载的两端才行。PMW信号好象不行。单端输出好像还是需要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