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入信号幅值问题,输入28V可以不?

楼主:
把5V换成28V电阻加大,光耦可以承受不?另外如果承受不了我用电阻分压应该没问题吧?或者大家有什么好点的办法,电路越简单越好,用稳压二极管貌似也可以,用器件就算了没那个必要。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7-12-18):
补充下:手画的是如果不能接受28V,我用电阻分压的办法,光耦是最常用的TLP52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下:手画的是如果不能接受28V,我用电阻分压的办法,光耦是最常用的TLP521~ ...

如果你的电路光耦不可能承受反向电压,电阻分压根本没有必要,只需要将限流电阻加大,控制光耦电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电路光耦不可能承受反向电压,电阻分压根本没有必要,只需要将限流电阻加大,控制光耦电流即可。 ...

帮忙看下TLP521  这个VCC供电5-24V指的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帮忙看下TLP521  这个VCC供电5-24V指的什么意思?

应该是“e”和“c”间的电压。
这里也不是5到24伏,而是“typ”5V,“max”24V。

网友C:
VCC指的是光耦输出端的电源电压,参考手册第五页的图可以看出来,所以如三楼MAY老师所说,只需要做电阻限流就可以~

网友D:
可以参考PLC输入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看下TLP521  这个VCC供电5-24V指的什么意思?

那是副边(三极管侧)参数,与原边(发光二极管侧)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e”和“c”间的电压。
这里也不是5到24伏,而是“typ”5V,“max”24V。 ...

明白了 多谢~